[實例分享] 大圖輸出捲簾背景布幕組裝

楼主(2018-12-01):
紅簡單,雙面膠帶撕了,黏上去就好了。

黏吧,先兩端(有一端沒拍)

再中間

捲起來。
接下來處理下擺垂重。
黏雙面膠,黏打包帶。

訂書針固定。

打包帶,準備塞進圓管。

這時發現,
Gan Gan Gan............
我的圓管邊蓋不知放哪去了
珠鏈續接套與擋片,也在那一包裡。

Day 1,組了2組。
Day 3,組了5組。有零件失蹤。
Gan Gan Gan............明天再找吧

网友A:
大的物品不好黏,容易翹曲.. ... 我都黏得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的物品不好黏,容易翹曲.. ... 我都黏得不好

我先黏左端,再拉緊布面,開始黏右端。
為了避免布被拉寬造成影響,鋁管長度直接就訂製比布寬多5cm。

最後慢慢黏中間。

不管哪個點,沒黏好都需要拆開重黏。

今天跑了7個派出所,鎖上牆,什麼材質都遇上了。
水泥牆,輕鋼架,木板,石膏板。
不過派出所說不可以拍,那我Po個timelime可以吧

网友B:
所以這是訂製品?......老大老大~~你也來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這是訂製品?......老大老大~~你也來做吧!

這是無奈的訂製品。

交圖檔給捲簾工廠,直接做成成品,當然可以,如果你預算無上限的話。

所以自己分包吧,找廣告公司印大圖輸出布片,向捲簾工廠訂空軌材料,自己花時間組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是無奈的訂製品。

交圖檔給捲簾工廠,直接做成成品,當然可以,如果你預算無上限的話。

捲簾好像都不便宜,135cm寬的都得要兩千大洋~~

這警方訂製這個是怕民眾不知道派出所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捲簾好像都不便宜,135cm寬的都得要兩千大洋~~

這警方訂製這個是怕民眾不知道派出所在哪? ...

有記者採訪時,每個單位的背景布幕。
所以說,以後我的作品,可能會常常上電視n_112|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記者採訪時,每個單位的背景布幕。
所以說,以後我的作品,可能會常常上電視 ...

要記得在圖案邊著明版權資訊......

网友C:
重擺那不是車一條然後放一根細小的塑膠條或鋁條放進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擺那不是車一條然後放一根細小的塑膠條或鋁條放進去嗎?

是這樣沒錯,但是要有設備。
如果手工組裝,就只能選圖中圓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