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32CX520畫面異常請教

楼主(2018-12-02):
請問這是面板掛了嗎?
重新黏合TAB能不能修復??

目前是有聲無影
然後畫面會慢慢變黑
直到完全看不見

网友A:
可以換電視 了。重壓tab沒用,現在故障情形玻璃左右側有短路。
可以斷開一邊就知道哪一邊故障。如一邊是圖像完整,哪還有機會修。
傷心玻璃有2種架構( 一個單供電). (一個雙邊供電)。這個是雙邊供電,
測試邏輯電壓可以知道哪一邊故障。

网友:
建議先量一下五大電壓,不需要動不動就說面板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換電視 了。重壓tab沒用,現在故障情形玻璃左右側有短路。
可以斷開一邊就知道哪一邊故障。如一邊是圖 ...

大師你好 我這剛好也有一台跟他一樣型號的機器,一開始機器來這裡是主板排阻故障導致都沒有影像,我更換好排阻後一開始試機都正常,但是機器熱機一段時間就跑出這個問題,圈一圈影像變白或是脫影而且影像有細橫紋,現在畫面也都不會好了...
這台有辦法修嗎?
不然真的做白工了..

我sony遇到好幾台都壞這個問題共通點都是用三星面板不同型號的機器在發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師你好 我這剛好也有一台跟他一樣型號的機器,一開始機器來這裡是主板排阻故障導致都沒有影像,我更換 ...

說真的你真的要做白工 沒錯 這面板就是沒救

网友:
SONY的東西這樣搞還能賣的好真是奇蹟,最近也搞了兩台32吋的,一台是靠遮蔽用好了,一台是怎麼遮也是用不好,還好都是從朋友回收場拿的無本維修比較沒壓力。

网友A:
這種故障關 5大電壓何事,別說的神通廣大,你蓮原理都還搞不清出順序。
就不要瞎說查5大電壓,慢慢學習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師你好 我這剛好也有一台跟他一樣型號的機器,一開始機器來這裡是主板排阻故障導致都沒有影像,我更換 ...

修可以能用多久才是重點對不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種故障關 5大電壓何事,別說的神通廣大,你蓮原理都還搞不清出順序。
就不要瞎說查5大電壓,慢慢學習吧。 ...

原來您不懂五大電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來您不懂五大電壓。

你的五大電壓是管理圖像嗎?
請你大約說一下如何。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59158-1-1.html
自己看下哪裡說明管理圖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可以能用多久才是重點對不對。

是呀~~
大師那這個是要針對5大電壓去抓嗎?
而且今天又來一台46EX720也是壞這個問題....
不知道倒底有沒有辦法修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呀~~
大師那這個是要針對5大電壓去抓嗎?
而且今天又來一台46EX720壞這個....

5大電壓是基本的電壓,管理邏輯迴路的開關訊號 ,有了5大電壓才不會出現(無圖像)
這時候檢查才是有用的,可能一個電壓沒開啟造成沒畫面。
這5大電壓滿足了。後續就是訊號迴路的傳輸。這些很多萬用表(電表)都是測試不到的。
hbin5616回妳問題 。第一我不是大師。只是見過故障多了一些。
今天又來一台46EX720壞這個.不知道倒底有沒有辦法修呢...
這個看圖像才有機會說明吧 (任何一個故障圖形,都是因為電壓缺陷)造成故障的。
絕對跟5大電壓搭不上關西,因為圖像都已經出來了 。所以不需要檢查5大電壓
圖像出來有故障畫面 ,是查察邏輯迴路的傳換訊號。然後到玻璃端的連接處。
這各一時間說不完,有時間再慢慢說。因為打字也是很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大電壓是基本的電壓,管理邏輯迴路的開關訊號 ,有了5大電壓才不會出現(無圖像)
這時候檢查才是有用的, ...

好的我了解了 謝謝大師
剛剛去找對岸那也是都判掉 不然就是要換Tab....
根本就不用完了...

而且學到三星屏有側邊Tab如果故障 畫面殘影把側邊tab割掉有機率會修好
跟我之前看到這找的某文 好像是鴻海的機器也是會壞殘影 也是切側邊tab

网友:
看圖會容易明白,等你會就都知道來龍去脈的,線路走向。
不適只有基本的 5大電壓走向,就可以吃騙天下。圖片中缺少哪一個電壓都會有故障顯示的。
唯獨特殊電壓會造成  無圖像  邏輯版迴路電壓正常,就是無圖像。舉例一個 聲寶外殼型號 718 lg面板
都是白屏。這是維修時製作的簡易圖。可以多些了解。別再進入盲區5大電壓,人云亦云。
面板故障還有這謝電壓(有些是波形).jp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了解了 謝謝大師
剛剛去找對岸那也是都判掉 不然就是要換Tab....
根本就不用完了...

這個確定鴻海可以嗎。看一下圖片傷心就是沒這個零件。所以壞了都是(偷吃步的維修)
傷心地y側是坐在玻璃內,所以故障大。面板廠經濟效益大。所以都做內製y ,圖片是維修時測量後製作的。
可以參考一下,也會學習多一點點。面板架構缺時學不完的(新)迴路。一起加油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了解了 謝謝大師
剛剛去找對岸那也是都判掉 不然就是要換Tab....
根本就不用完了...

我不是大師,請不要這樣稱呼。說穿了都是一些學習的工人。
維修需要面對的故障是千奇百怪,總會有技窮時。
沒有誰厲害,沒有誰是大師,總會有踢鐵版的時候。
請珍惜任何一個文字的重要文意,認真回復,別忽悠就是不錯了。

看了很多樓主的回文,都是需要我換哪個零件。可以修好。不注意回文的說明。
造成誤判,多走冤路,久了後又回復原點,無法走下一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個確定鴻海可以嗎。看一下圖片傷心就是沒這個零件。所以壞了都是(偷吃步的維修)
傷心地y側是坐在玻璃內 ...

其實我也不太記得了真的蠻久以前看的文章 而且當我看到文章的時候已經把一台這個問題的機器殺掉 超嘔的...
如果早點看到或許還有救 哈哈

而最近周邊也一堆用BOE面板的機器聲寶的 都是殘影黑屏等.... 剛剛也從對岸那得到結論 要玩Tab飛線...
我剛好親戚有一台就是這個問題...
等放假回去有空再來搞搞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實我也不太記得了真的蠻久以前看的文章 而且當我看到文章的時候已經把一台這個問題的機器殺掉 超嘔的.. ...

BOE面板=京東方 容易玻璃線斷,造成玻璃故障。這個確定一堆。
要一 一抓位置線路很累的。準備好工具就容易多了,飛線圖一大堆網路上有。
對岸四大壓機廠都有飛線圖,網路上好找。
BOE面板的機器聲寶32吋的吧,飛線圖少說也有200多種。
我是說我看見過的。大概這個數量還在增加中。

是不是這種的圖片,可以看一下其中一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OE面板=京東方 容易玻璃線斷,造成玻璃故障。這個確定一堆。
要一 一抓位置線路很累的。準備好工具就容 ...

挖... 我論壇等級不夠不能抓...
是否能麻煩你分享一下呢~~
不行也沒關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挖... 我論壇等級不夠不能抓...
是否能麻煩你分享一下呢~~
不行也沒關係

說明編號我再上傳,因為這個有人收集。
淘寶有人賣一張好像400元台幣。缺甚麼再說。需要ˋ說明型號。
同一個面板使用的tab是不一樣的。不要使用面板型號。查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說明編號我再上傳,因為這個有人收集。
淘寶有人賣一張好像400元台幣。缺甚麼再說。需要ˋ說明型號。
同 ...

好的 了解

网友:
最近才開始學習面板構造和各點電壓看了熊大文,才知熊大是有料的高手,邏輯板5大電壓只是起始,不是終點
注意邏輯板是為面板工作的,面板維修才是終點,但能修程度有多少,不到3成甚至更低,T-CON板(時序控制基板)
是將主板送來的信號轉換成LVDS或RSDS信號讓面板能顯像,其中學問甚深只是簡單說說,維修面板有撕耳朵大法,神刀大法,飛線大法,對岸武功祕笈一堆請問初學者你懂多少,本人在S公司維修部門退休這台CX520就如熊大所說壞一堆,能修為何資源回收廠沒人要,論壇高手如雲,尤其是潛水的.不要小看任何人.

网友:
其實面板維修很多人都是別人說甚麼是什麼,沒有詳細做實驗。
單單說修護率(三成),這都是(有人說過)。人云亦云造成的。(果)
究其原因;都是不珍惜別人的維修成果,一再的人云亦云。
只想一步登天,換哪個零件會好,修哪裡會好,有多少成功機率。
然後選擇性維修,造成現在的(一言堂系列)。
我在qq群遇過一 個囂張的台灣人,聽說還有點點技術。
他大概6年前就教了一堆維修(修理傷心屏)方法。
這論壇的大陸人士應該都有人遇見過這人。
但是沒見過有人修過修(傷心屏)32寸的案例。
我是說這個論壇,可能是維修的價錢問題。不是修護率問題吧。
面板要說也是簡單,只是打字很累,撕耳朵大法,神刀大法,飛線大法
都是看面板玻璃的*架構*,作維修方向基準。
任何一塊玻璃都有其缺陷的維修方式。
友達=就常常脫膠 奇美也是。
三星 LG=就常常短路燒毀電極。造成奇怪圖型。
夏普為什麼 都做有Y的架構嗎
這裡面的缺點,相信很多人都感覺的怪怪的。省列不說。
他的玻璃就是耐用。*注意S牌 700 710 500  600面板。好像耐用點。壽命長。

10年前架構玻璃就不容易壞,現在玻璃就是容易壞。好像也沒人去了解。
只會說現在玻璃(容易壞)。都是設計上出問題。哪又有誰說過,因為沒人去了解架構。
修玻璃能人真的很多,有設備的人士也很多,但是天天問答案,這樣日子就是這樣過了。
還有有設備的人,拿去給別人修。自己的(熱壓機)卻都動不了。這樣的也一堆。
只能一邊邊的殺價賺別人維修的成果。自己接單別人修。(做電器行的送貨服務) 大有人在。

哪一言堂的耳語就廣為流傳,完修率3成 來個不驗證,到現在也是這樣。
有時間再慢慢地說。這些玻璃的一些好玩的 趣談。能有詳細的流程說明會更棒。現在只能雜談,沒時間說明詳細流程。
上課大家都不喜歡,會很無聊的,這些文字都是看看就好。當時間外的娛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