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DTL-732E300 奇怪現象求助...

楼主(2018-12-02):
CHIMEI DTL-732E300 奇怪現象求助...
只要是把HDMI線連接上電視就會如圖有背光恆亮不顯示...
按" 設定 "會顯示一下" 設定畫面 ",然後畫面馬上不見背光恆亮...
按" 訊號選擇 "會顯示一下" 訊號選擇畫面 ",然後畫面馬上不見背光恆亮...
按" 音量增加or減少 "就會顯示" 音量增加or減少畫面 "過幾秒後OSD才會消失,只有這個正常...
連接" VGA "時電腦設定1024*768可以正常顯示,只要是切換到1360*768就會如上述狀況出現...
當把 HDMI & VGA 線拔掉,改用AV訊號輸入就沒有上述狀況就使用完全正常...
背面
廠牌型號
有做如下列處置,狀況依舊...
1.主板上主IC旁的 24C64 拆下來重燒一顆換上去...
2.HDNI 旁的 24C02 拆下來重燒一顆換上去...

請問~ 還需要檢查的地方?

网友A:
不要想太多 這種老機種 HDMI座會卡灰塵 你有做清潔動作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想太多 這種老機種 HDMI座會卡灰塵 你有做清潔動作嗎

有先噴接點復活劑... 無效才換24C02跟24C6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想太多 這種老機種 HDMI座會卡灰塵 你有做清潔動作嗎

大大您是對的... 不要想太多...  接點復活劑噴一噴,抽插數百下... 接點復活劑噴一噴,抽插數百下... 接點復活劑噴一噴,抽插數百下... 重複抽插數百下... 真的就好了! 還是大大抽插經驗豐富...

楼主:
請問大家~ 奇美電視進入工廠模式方法是? 不是進入奇美電腦用液晶螢幕的方式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您是對的... 不要想太多...  接點復活劑噴一噴,抽插數百下... 接點復活劑噴一噴,抽插數百下... 接點 ...

本人抽插經驗確實豐富 從18歲開始 從南戰到北 又到外島 在到大陸 要算抽插幾下 難算起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抽插經驗確實豐富 從18歲開始 從南戰到北 又到外島 在到大陸 要算抽插幾下 難算起喔  ...

這片主板故障率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