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L-42LK60 電路版請益

楼主(2018-12-03):
目前遇到的問題是 插電後 指示燈完全不會亮

圖上畫圈的地方 量不到12v跟5v
只有第八腳 有5v
請問大家 這個問題要檢查哪邊有問題呢
還是零件故障呢?
謝謝大家了

网友:
插電後 有5V Stand By(5VSB)正常

接下來要 power on跟第9腳有關...

相關基礎知識可以google或pigoo找找...

网友A: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737
請參考這篇~
所以您需要微求程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737
請參考這篇~
所以您需要微求程序看看~ ...

這篇我看過了 可是電壓板 輸出電壓就有問題了?
所以電壓是跟程式有關係?
我不會燒程式 我只會換換零件
死馬當活馬醫 至少先讓電壓板正常 再來考慮後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篇我看過了 可是電壓板 輸出電壓就有問題了?
所以電壓是跟程式有關係?
我不會燒程式 我只會換換零件

電壓沒問題啊~
您有5VSB~pin8
沒有待機燈~
就是主機板有問題
跟那篇文章一樣的情況~

然後 5V 跟 12V ~
要啟動電源版才會有輸出~
這個通常都是主機板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壓沒問題啊~
您有5VSB~pin8
沒有待機燈~

喔喔 我以為是供電板在輸出12v 跟5v的
抱歉 之前試修的電視 都是換換電容 跟找暴掉的零件而以
那我再仔細看文章一下

网友B:
可把  pin8(5VSB)跟  pin9( ps-on)    用 1k 電阻短接
試試  power板 其他5v.12v 是否能工作  出現正常電壓
再考慮下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把  pin8(5VSB)跟  pin9( ps-on)    用 1k 電阻短接
試試  power板 其他5v.12v 是否能工作  出現正常電壓 ...

8腳跟9腳短路 測量
1跟2腳 有12V 6 跟7 跟10 跟11 都有5V
這代表電源板沒故障是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8腳跟9腳短路 測量
1跟2腳 有12V 6 跟7 跟10 跟11 都有5V
這代表電源板沒故障是嗎? ...

基本上是這樣沒錯,但電源板要加負載
電壓仍正常,才算ok
若負載加上去,電壓就上不來,或電壓一抖一抖上下飄
那這電源板還是有問題

若已確認單單測試電源板正常,那造成電源板不工作的來源,可能是主板
沒送開機信號給電源板。

网友:
板大一開始有說:    插電後 指示燈完全不會亮
但又說電源板有待機電壓+5vs
很明顯問題在主板
有待機電壓+5vs送到主板,紅色指示燈應該會亮
你這電視可能主板那幾顆  3.3v  2.7v.....的穩壓IC故障
電表量一量那幾顆   很可能就破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