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登出後要再登入出現這問題

楼主(2018-12-03):
請問大大們這兩天有出現這樣嗎?
KEY帳密後連結到查IP的網址
會不會是我電腦中毒了~

网友A:
  鍵完帳密登入隨即自動轉址?

  首先電腦主機掃毒. 若有自備由路器, 必要時恢復原廠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鍵完帳密登入隨即自動轉址?

  首先電腦主機掃毒. 若有自備由路器, 必要時恢復原廠值. ...

nessie大是的登入就轉址

网友B:
先看一下瀏覽器有無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一下瀏覽器有無更新?

WISH大我平常都沒在看版本也不知有沒有更新說附圖現在的版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WISH大我平常都沒在看版本也不知有沒有更新說附圖現在的版本

我也曾經發生你說的情形,我都是更新後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曾經發生你說的情形,我都是更新後就好了。

收到謝謝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WISH大我平常都沒在看版本也不知有沒有更新說附圖現在的版本

你的版本跟我的版本一模一樣。

我這頁顯示如下:

Google Chrome 目前是最新版本
版本 70.0.3538.110 (正式版本) (64 位元)

网友:
這種情形偶爾會出現的 ! (今天有遇到)

重刷幾次一般都會好 !

网友(2019-01-26):
我終於抓到兇手了,原來並不是版本更新的問題,而是跑馬燈造成的問題,如果我開啟了跑馬燈,而會員又在未登入的情況,那就會變成這個畫面,登入之後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