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絲印1admf是甚麼IC,有人找的到規格書嗎?

楼主(2018-12-03):
這是定頻分離式冷氣室內機基板

楼主:
疑?
圖怎麼不見了?

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1admf    是adm

MP1469

感謝大大
您太強了...

网友B:
tsao0427 大
能將此機板故障情形說明一下嗎 ?
如有修好 望能告知 哪地方出問題
這機板很多  小弟應該有機會遇到
先在此感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1admf    是adm

MP1469

大大怎麼看出來的?我放大圖~什麼絲印都看不到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大怎麼看出來的?我放大圖~什麼絲印都看不到丫!!

他是外星人,利用外星科技在查詢,你不會懂的 ...

网友:
晶電源6腳管理芯片IC

线性稳压器 MP1469

ic說明

pdf

ps手腳慢,已經跑到8樓

楼主:
引用 网友B:
tsao0427 大
能將此機板故障情形說明一下嗎 ?
如有修好 望能告知 哪地方出問題

這一塊並沒有壞,只是想了解一下這零件是什麼

這塊基板遇到機會應該不多才對也已經停產,當初這型號用了
兩種基板,這是第一批,後來改用另一家公司生產的基板,
維修需用第二批基板連同接收板一併更換

你說的應該是底下這種早期在用的機種,這外面市場應該常看到
但這塊基板故障率不高,最常壞的是接收板還有跑壁虎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