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V55U500 55吋LED 面板型號:三星LTA550HJ12 畫面白線條橫紋

楼主(2018-12-03):
我在台中,有人會修這台電視的這個問題嗎?
我有爬過文,ˋ之前有一樣的狀況的文章,
但是該文章太久沒回覆已經鎖文,請
高手協助並報價,謝謝

网友:
我也有一台 三星面板 勸你放棄吧 沒救的

网友A:
請參考此篇的處理方法動手做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63385-1-1.html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只是動手做不用花錢買零件。
下圖是我在朋友回收場撿到SONY其中一台,也是靠遮蔽的方法用好的,未處理之前不只有橫條紋,而且畫面還上下跳動,剛用好不知道是沒注意還是怎樣,今天拍照時發現左邊畫面稍微偏藍色................

不過是無本維修,而且也是自己用,我現在是當電腦螢幕用,除了在純白色的背景才會看到,如果是當電視用應該不容易發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此篇的處理方法動手做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63385-1-1.html

你的線遮太多了
我之前修遮太多線就會這樣
後來我少遮幾條畫面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線遮太多了
我之前修遮太多線就會這樣
後來我少遮幾條畫面就正常了 ...

眼睛有點花,剪了一小段膠帶從左邊的排線右方開始遮,一次跳三條線,也沒細數到底有多寬,遮到畫面看起來正常了,就裝上了,要拍照才發現,已經歸位了,下次拆再少遮一些感謝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