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老透天要整修,有關新增接地線(G)問題,水電師傅虎我嗎?...

楼主(2018-12-03):
老透天要整修,水、電要重拉,有問了水電師傅,當時配電盤內並沒有接地排,如果要新增接地的話要怎麼做?
因為有要新增電錶,跟原本的電錶入屋一次側線徑加大,原本8mm換成22mm,水電師傅跟我說有動到電錶跟要打牆那就電管加大後跟台電的接地接一起就好?這句話我不懂..........電錶內有接地(單相三線式)?不是N中性線嗎?.....
那我就反問他,那如果今天沒有要動到電錶要新增接地排,那要怎麼做,他跟我說那就打到房屋的RC鋼筋後接鋼筋當接地,請問這施工法是正確的嗎?我印象中不是要打銅棒入地底後測量歐姆值低於多少以下才算及格嗎?
請問我要怎麼跟水電師傅跟設計師談這一塊呢?謝謝^^

网友A:
110V的沒寫,但220V可用配電盤的水線端當地線。

110V全都重新拉線也可以比照辦理,
但110V若沒重新拉線,就要注意水線和火線不能搞混。

-------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030018

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
第 28 條
用電設備應符合左列規定之一接地:

(二) 二二○伏額定冷氣機、電灶、乾衣機,其電源如由單相三線一一○
      /二二○伏之專用分路供應,電路之中性線 (被接地之一線) 得作
      為地線,以供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V的沒寫,但220V可用配電盤的水線端當地線。

110V全都重新拉線也可以比照辦理,

謝謝提供資訊,我說明得不夠完整,是要新增110V的接地,若照電工法規來看,水電師傅跟我講的接地是錯誤的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V的沒寫,但220V可用配電盤的水線端當地線。

110V全都重新拉線也可以比照辦理,

連110V也要全部重拉,原本是2孔插座,新增接地線,全部要更新成三孔插座

网友:
請水電人員把要怎麼改的電路圖畫給你,把規格及品牌都清楚標示,這是日後最不會有紛爭的方法。

网友:
水電的想法應該是正確的,
他的意思是打了地棒之後再跟剛筋相連,多點接地 (而且還要跟台電中性接地相連)

但如果是避雷線的接地,務必另法施作

网友:
1. 台電單相三線式中性線在電表端一定有被接地,拉進來到室內開關箱的中性線不代表可以當作接地線使用,因為有承載負載電流,萬一入戶中性線接觸不良或開路時,是有可能出現火線電壓,若又當作接地線使用,等於電器外殼帶電,比不接地還糟糕。

2. 建築物必須自備接地線,正規作法當然要打接地銅棒,但要視環境是否允許,從鋼筋接出來只是權宜措施。

3. 因此正規入戶線必須要有4條線,也就是兩條火線+1條中性線+1條綠色接地線,這在大樓建築比較容易做到,開挖地下室在筏基底下鋪設地網,再以裸銅線焊接接出來,並設接地線檢查箱。

网友:
我前陣子也想過這個問題  特別是我的迴路上的Y電容也是不少 幾乎每個有用到交換式電源的設備都會有Y電容  每台設備貢獻個0.5mA  10台加起來就是5mA  5mA可以產生痛覺了

在用戶端的接地系統應獨立於供電系統

只為了設備而接地

系統接地是供電商處理的   系統接地是為了避電供電系統的電壓浮動於大地
將其中一條供電線與大地短路起來  即可避免電壓浮動
(那為何會浮動呢 因為電荷累績 可以想像成類似打雷  類似電容   當累績的電壓過高時會發生電弧現象       )

當時配電盤內並沒有接地排,如果要新增接地的話要怎麼做?

*
要打接地銅棒/板
因現已確定室內電氣迴路全數重新布線  故增設配電箱時將接地迴路與接地匯流排加入即可

因為有要新增電錶,跟原本的電錶入屋一次側線徑加大,原本8mm換成22mm,
水電師傅跟我說有動到電錶跟要打牆那就電管加大後跟台電的接地接一起就好?

*
台電電錶箱有接地  就是說跟台電做好的電錶箱接地共用迴路  把它拉入你家迴路用
但是那條是系統接地   是跟N線有連接的  如果用電器的火線碰到設備外殼  會直接短路

在用戶內的接地應該獨立於系統接地  此接地稱為設備接地  設備接地的目的是在漏電流發生 將漏電流引流至大地(減小流經人體的漏電流 如同在一個30K歐姆的電阻上並聯一個阻抗只有30歐姆的電阻 )   最終漏電流會歸於供電系統

如果沒有設備接地  當用電器發生漏電   漏電流會經過人體  會傷人或是致死的

這句話我不懂..........電錶內有接地(單相三線式)?
不是N中性線嗎?.....
*

電表內通常會有 兩條L  一條N   一條G 那條G跟N是相接   為系統接地
但是不是每個地區都有一樣的規定
(奇特吧 我也覺得很怪怪的~~ )

那我就反問他,那如果今天沒有要動到電錶要新增接地排,那要怎麼做,

*
該怎麼做  就怎麼做  但是首先要能這樣做  如果不能這樣做  那就是好不要這樣做  換種方式做

他跟我說那就打到房屋的RC鋼筋後接鋼筋當接地,請問這施工法是正確的嗎?我印象中不是要打銅棒入地底後測量歐姆值低於多少以下才算及格嗎

他跟我說那就打到房屋的RC鋼筋後接鋼筋當接地
*
可以  但是這不是個對的方法    可以通過考試  但是不會被認同(正規是要打接地銅棒/銅板的)

我印象中不是要打銅棒入地底後測量歐姆值低於多少以下才算及格嗎

*
是阿
要過檢驗阿  要測量接地阻抗
要看你想要哪種接地型態  一般來說  做接地銅棒就可以滿足家用了

网友:
小弟以前都這樣接但總開關箱的N跟G那條虛線是沒有相接,但有一次北上幫親戚裝修,發現北部在分電盤的G跟N有加一條連接,小弟也就照樣接了。
有誤請大大們指正

网友:
既然是房屋整修重配水電,那就如老大在5#說的,請廠商把饋線圖畫出來,規格及品牌與施工重點都標示清楚,日後較不會有紛爭。

看圖說故事會比較容易釐清問題,也可拿圖去請電機技師確認。

网友:
老透天要整修,水、電要重拉,有問了水電師傅,當時配電盤內並沒有接地排,如果要新增接地的話要怎麼做?
因為有要新增電錶,跟原本的電錶入屋一次側線徑加大,原本8mm換成22mm,水電師傅跟我說有動到電錶跟要打牆那就電管加大後跟台電的接地接一起就好?這句話我不懂..........電錶內有接地(單相三線式)?不是N中性線嗎?.....
那我就反問他,那如果今天沒有要動到電錶要新增接地排,那要怎麼做,他跟我說那就打到房屋的RC鋼筋後接鋼筋當接地,請問這施工法是正確的嗎?我印象中不是要打銅棒入地底後測量歐姆值低於多少以下才算及格嗎?
請問我要怎麼跟水電師傅跟設計師談這一塊呢?謝謝^^

舊房子只有兩孔, 新的規定要3孔,要把沒有接地的補回來
至於要怎麼做就看要做到甚麼程度($$),
   a. 一般要一米多的銅棒...但是沒有好的工具要拿鐵鎚不好打
   b. 挖溝做地網(應該是有特別要求的才需要)

銅棒的阻值正規要拿接地測試儀,三點接地測試(要機電公司才可能有),
一般不會有,所以也不知道結果如何。只能有做就好@@

接地電阻參考

接地電阻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提供資訊,我說明得不夠完整,是要新增110V的接地,若照電工法規來看,水電師傅跟我講的接地是錯誤的 ...

因為是舊透天厝,已不可能用正規方法打接地,又不是拆掉房屋重蓋,
若配電盤的地線要再接鋼筋也可以...這都是不得已的辦法,總比沒有好...

還好啦! 地線接到建物鋼筋,雖然沒19mm那麼粗,但長度夠長,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030018
第 29 條
接地系統應符合左列規定之一辦理:
一、接地極應為埋設管、棒或板等之人工接地極,接地引接線連接點應加
    焊接或以特製之接地夾子妥接。
二、接地引接線應藉焊接或其他方法使其與人工接地極妥接,在該接地線
    上不得加裝開關及保護設備。
三、銅板作接地極,其厚度應在○‧七公厘以上,具與土地接觸之總面積
    不得小於九○○平方公分,並應埋入地下一‧五公尺以上。
四、鐵管或鋼管作接地極,其內徑應在一九公厘以上;接地銅棒作接地極
    ,其直徑不得小於一五公厘,且長度不得短於○‧九公尺,並應垂直
    釘沒於地面下一公尺以上,如為岩石所阻,則可橫向埋設於地面下一
    ‧五公尺以上深度。

网友B:
老透天要整修,水、電要重拉,有問了水電師傅,當時配電盤內並沒有接地排,如果要新增接地的話要怎麼做?
因 ...

yiy123大 怪怪我電腦怎麼看GIF檔是亂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透天要整修,水、電要重拉,有問了水電師傅,當時配電盤內並沒有接地排,如果要新增接地的話要怎麼做?
因 ...

不好意思,圖片要另外再製,選錯了(偷懶,都用同樣名稱所導致)
接地法規

接地電阻參考

接地電阻參考

网友B:
台電電表N相需接地的原因,因N項是在電線桿的最上面,如遭受雷擊時可分散不全依賴電桿的地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電電表N相需接地的原因,因N項是在電線桿的最上面,如遭受雷擊時可分散不全依賴電桿的地線 ...

除了預防雷擊之外,防止一次側高壓漏電、電容交連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配電系統端末電力變壓器一次側從一開始的幾千伏特,一直提高到現在的22KV,一次側高壓可能因絕緣因素而些微漏電,或是一二次之間存在電容量而導致交連現象,若將二次側任一條線接地即可有效將來自一次側洩漏電壓排除掉,讓二次側對地電壓可以保證不會超過規格。

三相用戶室內自備的110V降壓變壓器N相沒接地較不成問題,因為一次側電壓並不高,而且迴路都在室內沒有雷擊的問題。

网友:
開關箱內,N=G。 從N引兩條電線到110V三孔插座,有負載電流流過的線是N, 沒電流流過的線是G. 第三條線是帶電110V的火線L.

网友:
如果單純依靠台電N線,萬一台電N線被偷或斷線,可能會造成電壓飆高,會燒電氣設備喔!
所以最好方式就是用戶接地線符合標準!
另外110/220及三相四線380到電表箱G-N可連接,三相三線220V之G-N台電的N線,不可接用戶G線,
因為.....不能說!!哈哈~~

网友:
甚麼時候大家都變技師畫虎爛,要求水電師傅一等一規格。
未見諸君言,樓主要付多少代價去要求這些,師傅要不要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