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traPower 10.8V電動起子機 改18650電池

楼主(2018-12-04):
感謝tsai5371大割愛,還另送好多diy好料,又可玩一陣子了,謝謝!感恩~
那麼好用的手工具,迫不及待動手改電池,才能使用,用三顆18650剛剛好。

1.先從開關處,接一個2p連接頭,連接電壓表用。

2.18650三顆串聯,固定剛好可塞進原來的電池座。

3.接充電連接端子。

4.電池沒保護板,採單顆充電,所以要3組端子。

5.用301不鏽鋼板,折兩個卡準彈片。

6.與電池焊接。

7.做好絕緣,固定牢固。

8.裝電壓表。

9.覺得電壓表裝上開關,較實用,連接頭插上兼可預防電池掉落(雖然已很緊)。

10.空載電池電壓。

11.負載(空轉電壓)

**充滿電12.6v,使用至10.8v充電。***

网友:
康大,你要改用動力鋰電喔,
一般鋰電的電流不夠餵電動起子,
電池沒兩下就陣亡了,
小弟之前用電腦POWER接電動起子,
兩分鐘POWER就自爆了,
電動起子的電流很高.

楼主:
謝謝提醒!以前有鎖烤漆板
螺絲就會用動力電池,現在只用在電器小螺絲,懶得買,先用舊筆電拆下的用看看。

网友:
電線也太細了

网友:
雨大是指那裡的電線,我看康大的電線只用在充電與電壓表,有差嗎?

楼主:
接點與原廠一樣,參考圖5.6.7,拉出的2p端子,是電壓表用,因為用不鏽鋼片做彈片,怕導電不良(應是多慮了),才從主體接出,即可看出供電情形。

网友A:
謝謝你發一篇好實例,請看下面連結第7樓,這個一定要用動力電池︰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144

你用一般的18650代用,在起子機空轉時是沒什麼問題,但是裝上鑽頭去鑽東西時(尤其是螺絲很緊時),可能打沒幾個螺絲電池就壞了,若有跟烏骨雞學姐買東西的話,跟她提醒一下,我送你3個BOSCH 電動工具的動力電池,保證你用起來心情愉快。

還有就是焊接電池真的很重要,從圖片看來建議最好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你發一篇好實例,請看下面連結第7樓,這個一定要用動力電池︰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 ...

感謝老大的指導,現在更充分了解了,還送我電池,先謝謝您! 感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老大的指導,現在更充分了解了,還送我電池,先謝謝您! 感恩~~

橡皮人要不要也送我三個
人家還有一支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橡皮人要不要也送我三個
人家還有一支說

蔡兄弟你要在老大那一樓按回覆,他才看得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橡皮人要不要也送我三個
人家還有一支說

沒問題!你要的話10個也給啊!
重點是我得有10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蔡兄弟你要在老大那一樓按回覆,他才看得見。

康兄弟這我懂拉~~我故意的妹~~
試試她關不關心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康兄弟這我懂拉~~我故意的妹~~
試試她關不關心我

>試試她...

你把他老人家給變成婦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