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CAMAX DM-32HCA 殘影

楼主(2018-12-05):
畫面殘影

友達面板 t320xvn02.0

有vgh:27v  vgl:-9v 這片沒有耳多的
好像是有一組訊號刊擾 但是不知如何下手

是否有維修方向  還請大大們指教 謝謝

网友:
進回收廠!

楼主:
好吧 拆拆回收去

楼主:
SAMPO EM-32T15D 也是用友達面板 t320xvn02.0 故障也是殘影

拆料回收了 下次有收到就不用測了 都是面板壞

网友:
留著.那天找到方法

楼主:
之後還會收到很多 這台一過保就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