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仁力誌氫氧焊接機UM-100

楼主(2018-12-06):
小弟這台之前被我調整過鋼瓶上的螺絲想請問這鋼瓶名稱是什麼想找到調整方法,請問站上大大知道這鋼瓶正確名稱或知道該內六角螺絲的調整方法嗎?,謝謝!

网友A:
打去問吧!
umwelder.byethost5.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去問吧!
umwelder.byethost5.com

draculaxx大謝謝上面是有電話但上面台南電話是空號了,以前在台北都是找他們保養,但我現在台南所以想自己先了解一下。謝謝啦!

補充:目前顯少使用,丟了可惜花錢整理好又怕放到壞掉兩難

网友:
看起ˋ來很像

應該是過濾桶(過濾甚麼未知), 上端可能是調壓扭

過濾桶

楼主:
yiy123大是一樣的沒錯但都沒找到該鋼瓶的名稱及如何調整 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yiy123大是一樣的沒錯但都沒找到該鋼瓶的名稱及如何調整 謝謝您!

自己玩或者找金飾店的打聽看看

有類似影片耶

网友B:
製作

罐子看起來是水氣分離用+緩衝調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製作

罐子看起來是水氣分離用+緩衝調壓用

yiy123大謝謝我看過,因我看到JOEJOE大 給的影片突然想自己整理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draculaxx大謝謝上面是有電話但上面台南電話是空號了,以前在台北都是找他們保養,但我現在台南所以想自 ...

不用煩惱這個,我來幫你處理你的煩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煩惱這個,我來幫你處理你的煩惱。。。。

剛剛拆了那帽子裡面的鋼豬跟彈簧都鏽掉了,看來不是買鋼珠彈簧就是問問製造商是否有單賣那帽子且壓力是否需在調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拆了那帽子裡面的鋼豬跟彈簧都鏽掉了,看來不是買鋼珠彈簧就是問問製造商是否有單賣那帽子且 ...

塞起來,再出口(管)加調壓閥比較簡單

楼主:
yiy123大 我不知道壓力要調多少,這台的功能是壓力到會斷電,壓力不足會啟動,這瓶子聽說不是單只有水,還要加什麼的(裡面當時被我倒光了)補充只要加純水

网友C:
HHO
https://www.pinterest.com/sameha ... amp;utm_medium=2004

https://auto-hydrogen.com/what-is-hho/hho-electrolytes-explained
電解液和混合:
有許多不同的電解質可以在電解過程中起作用,但這是否意味著它們是合適的?沒有。

考慮用於HHO燃料製造應用的一些常見的包括:

氫氧化鉀... KOH - 用於製皂

氫氧化鈉/ Lye ... NaOH - 用於打開排水管

氯化鈉... NaCl - 表鹽 - 升高血壓 - 請勿使用!

小蘇打...... NaHCO - 製造氣泡和有毒氣體 - 請勿使用!

硫酸... H2SO4 - 汽車電池酸 - 產生不良氣體和灼傷!- 不使用!

醋...... CH 3 CO 2 H - (5至10%的乙酸溶液) - 請勿使用!

硫酸鈉...... Na 2 SO 4 - 請勿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HHO
https://www.pinterest.com/samehalmeshad/hho/?utm_campaign=rdboards&e_t=6f62521dffdb4b3e9d6b54e59 ...

補充一下,關於製皂方面
氫氧化鈉 - 用於固態皂如洗澡,清潔皂...等
氫氧化鉀 - 用於液態皂如洗髮(碗)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