刮鬍刀 比馬桶 還髒

楼主(2018-12-06):
米想請教諸位帥哥們,使用刮鬍刀的清潔問題,米是4x歲的男人,請參考!!

0. 米目前使用電動 Panasonic ES-ST8P (少用) 與 Edwin Jagger DE Safety Razor (常用)
   現在對電動刮鬍刀的清潔,比較有疑慮,似乎都做的不是很徹底!?

1. 手動刮鬍刀之清潔方式
    1a 不清潔,直接整支換掉
    1b 刀頭整組換掉,像是吉列牌、舒適牌的設計

2. 電動刮鬍刀之清潔方式
    2a 不清潔,髒了直接整支換掉
    2b 不清潔,刀頭整組換掉
    2c 用有清潔設備的電動刮鬍刀,像是百靈牌
    2d 乾刮時,直接用內附清潔刷清潔
    2e 溼刮時,水沖一沖就好
    2f 整支分解後清潔之

3. 分享一下您的清潔方式,如有用清潔劑或是簡單快速能夠達到清潔效果的都可以,謝謝。

网友A:
自己鬍量少~
用ES534加ER-GN30鼻毛刀
一週清一次,用N年了!

比較講究的可以用酒精棉片擦拭一遍。

网友B:
不要怕
我們的生活如果很無菌那才危險

但是如果有傷口要注意 避免細菌感染    刮鬍刀要先不要刮到那邊
網路上有人用  酒精70%在消毒  還真徹底
飛利浦有賣專用清潔劑
   電動刮鬍到有護網已經大大降低風險了  注意保持乾燥    打理好周圍衛浴環境即可

在用之前  泡個熱水吧n_027|     用蒸氣釜也是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鬍量少~
用ES534加ER-GN30鼻毛刀
一週清一次,用N年了!

回 peter180 大 ...

鬍量少真的比較好處理,米鬍量多又長得快,很頭疼。不過用酒精棉片的做清潔,米比較不建議,因為酒精對塑膠與金屬多少有些影響,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怕
我們的生活如果很無菌那才危險

回 專炸元件 大 ...

其實米比較怕感染,因為沒有好好清潔可能會引發毛囊炎,所以 ...... 目前還很認命的拆開電動刮鬍刀然後用肥皂加上牙刷慢慢清潔,手動的刮鬍刀比較沒這層顧慮,整體就三個零件 刀片 刀頭 和 握把,想怎麼洗就怎麼洗,謝謝。

网友C:
哥的鬍子留長的話就像北海維京海盜船長那樣。
每天都要刮,基於快速效率的生活步調,每天洗澡洗頭後臉皮角質已經洗淨同時鬍子能得濕潤,這時使用洗髮精加T型刮鬍刀,刷刷刷很快就搞定。
然後蓮蓬頭沖水全身。整套洗澡洗頭刮鬍處理完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的鬍子留長的話就像北海維京海盜船長那樣。
每天都要刮,基於快速效率的生活步調,每天洗澡洗頭後臉皮角 ...

回 SIMON1016 大 ...

謝謝分享!這種方式真的是高效率的表現,清潔與保養並重!

楼主:
從需要刮鬍子那天開始(已經忘記有多久了?!),用過百靈,飛利浦,PANASONIC,吉列 等等不下十種,最後還是覺得最傳統的最好用,搭配刮鬍皂或是刮鬍霜,就可以好好享受刮鬍樂趣,刀片更換方便、刀片便宜、清潔快速、使用壽命還算不錯,米只是分享使用心得,謝謝。

目前有的刀片品牌由左至右別為日本羽毛牌、日本白獅、DERBY、韓國DORCO與印尼TIGER

网友D:
手動刀片式的,會把毛囊刮破,引發毛囊炎,不建議使用。

電動式拆解後,泡(酒精+水)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動刀片式的,會把毛囊刮破,引發毛囊炎,不建議使用。

電動式拆解後,泡(酒精+水)清理。 ...

回 單晶片微電腦 大 ...

謝謝提供意見,米純屬分享,沒有要諸位大哥們去買或是一定要用手動亦或是電動,只要刮乾淨不感染就是最好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