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v3-471g 筆電面板破損,但外接也無畫面?

楼主(2018-12-06):
如題

一般遇上的面板破裂,VGA外接出去還能看到畫面

但是這次遇到的外接也是沒有畫面

有把電池拔出測試、更換RAM測試、硬體...等

想請教的是

有其他方法可以檢驗是否只有面板損壞嗎?

不想修好之後發現主機板也是掛的

网友A:
請問廠牌型號 請先把面板拆下在外接螢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廠牌型號 請先把面板拆下在外接螢幕看看

型號是acer v3-471g

外接不能顯示有可能是因為面板的關係嗎

因為我本來想說他們兩個是分別獨立的個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型號是acer v3-471g

外接不能顯示有可能是因為面板的關係嗎

面板是如何破損的 開機正常通常都有開機的聲音  面板破損沒畫面接外接有的機子要用快捷鍵切換才會有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是如何破損的 開機正常通常都有開機的聲音  面板破損沒畫面接外接有的機子要用快捷鍵切換才會有畫面 ...

這台放久了也忘記破損的原因

沒有聽到開機聲
有使用快鍵切換也是沒反應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放久了也忘記破損的原因

沒有聽到開機聲

放很久那CPU 記憶體如果是可以拆下的 兩邊插槽最好用去漬油清潔一下 在開機看看

网友:
可以拆開看看裡面嗎?

网友B:
如果只要外接顯示的話,可於主機板端將面板排線卸下,並連接外接設備,此時開機開機時就會必定跑外接了
如果這樣外接還是沒東西 ,就看你想不想修這台筆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要外接顯示的話,可於主機板端將面板排線卸下,並連接外接設備,此時開機開機時就會必定跑外接了
如 ...

原來如此!!
如果把排線拔了外接依舊沒畫面
就能認定是主機板故障了吧!

网友C:
這是我的方式:

用一顆裝好WIN10的硬碟開機,看HDD讀取燈號有沒有不規則閃爍,判斷有沒有開機。

如果接下來有聽到登入音效,接網路線放幾分鐘,WIN10連上線會自動抓驅動,

顯卡驅動後,外顯就會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我的方式:

用一顆裝好WIN10的硬碟開機,看HDD讀取燈號有沒有不規則閃爍,判斷有沒有開機。

原來還有這種方法,真的長知識了!

我會試試看的,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