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看這老兄製作的影片,從問題來源到思考過程都有...

楼主(2018-12-06):
Hp 2570p, blown mosfet and 19v power rail shorted to ground by a cap

17:25是找到燒毀的MOSFET,但還是不能開機。

39:00透過外部電供找短路發熱元件,由於電供短路會有保護機制,顯示電流數值。

41:10找到發熱位置,查找短路元件。

我是不太敢這樣上電測試,不過似乎蠻有效的。多少給我有點啟發~

网友A:
看影片中
PCB碳化處,連銅箔都要剝掉再飛線拉電路 (好像外科醫生開刀,摘惡性組織)
一般維修都需這樣深入嗎 (剝皮削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影片中
PCB碳化處,連銅箔都要剝掉再飛線拉電路 (好像外科醫生開刀,摘惡性組織)
一般維修都需這樣深入嗎 ...

這可能要有經驗的前輩來回答了...小弟只是業餘的。

楼主:
Toshiba Pro R50-b-12P, dead, motherboard repair, confusing one

強~這影片就把外接電供用到極致了。18:56加的液體是自製助焊劑,方便判定哪個元件異常發熱。

第一顆cap(應該是電阻)拆下還是短路,短路原因不是這顆,是內部還是有短路還沒找到。

9:30 這段區別電錶與外接電源,外接電供可以看到更多的訊息。
所以他常用這個方法檢測。這段我認為是精華!

16:05兩個MOSFET是用來保護adapter極性錯誤燒毀的機制。

30:00第二顆cap(看起來燒毀,其實是短路)沒拆下來,還是不開機。

36:30量測到的Reset 3.3V,稍微解釋這個腳位做啥事。

37:50 外接電供,但是實際短路cap還沒拆,所以依然進保護。

40:37加19v確認發熱源為這顆cap >_< 燙~

只是去除真正短路的元件後,將外加19v給它,依舊不開機。

47:45 最後短路第一顆Cap元件,才能開機。這倒是蠻奇怪的~

51:43簡單解釋短路原因。

53:37其實之前用線橋接MOSFET這段是誤判的,加上第一顆cap的誤判。
變成19V沒進入CPU等其他零組件,只提供給電池,所以指示燈閃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影片中
PCB碳化處,連銅箔都要剝掉再飛線拉電路 (好像外科醫生開刀,摘惡性組織)
一般維修都需這樣深入嗎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CPBIwgE1dY

這我想到這影片

一般維修都需這樣深入嗎
^看位置   邏輯電路/供電電源部的話  刮除碳化物 不要導電即可   然後再接回斷線  即可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