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三菱 MJ-E100PX-C1 除濕機 冷排不冷

楼主(2018-12-06):
請教各位先進

這台額定 275W  目前 開機 200W  5分鐘後 180W

看水箱 有白色 沉澱物

這就是 漏冷媒嗎?

网友A:
看會不會滴水就知有沒有漏冷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會不會滴水就知有沒有漏冷媒

壓縮機會動
冷排不冷
不會滴水

就是 沒有漏冷媒l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壓縮機會動
冷排不冷
不會滴水

應該是冷媒不足,目前遇到2台都是這樣,壓縮機運轉正常,冷排不會冷(就不會滴水了)
共通外觀現象~冷排銅管發黑,熱排銅管顏色正常

請有經驗的前輩釋疑

狀態是~額定 220W , 剛開機約170W , 5~30分鐘約150W

网友:
壓縮機有運作  但是沒有熱量交換(不熱不冷 或是不夠熱不夠冷 )那就是冷媒管路有問題

而且   蒸發器跟管路看起來狀態不好呢   有物理損傷跟腐蝕  有氧化物

网友:
沉澱物和冷媒應該無關

如果有漏,找一下有沒有油漬,那裡有破洞的機會大

看到很多綠色的銅鏽,底下中間偏右是不是有黃黃的油漬?

壓縮機有三條銅管,兩條低壓(一冷一封口),一條高壓(熱到會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