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CHIMEI TL-42X7000D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18-12-07):
CHIMEI TL-42X7000D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開機綠燈常亮有聲音無影像,背光也沒有點亮

2.型號~CHIMEI TL-42X7000D

3.內部機板配置

4.電源板

5.主機板

6.T-CON

7.面板型號

8.高壓板(Master)

9.高壓板(Slave)

11.倍頻板

12.一般有聲音無影像故障,先從T-CON檢測,發現FP1燒斷開路了

13.先換一顆3A貼片保險絲上去,此時不能上電測試,因為後面電路短路元件還沒排除,若貿然通電就很可能換多少燒多少

14.續查後段電路發現仍有多顆低阻抗(近乎短路)零件

15.為了驗證是T-CON零件短路,還是面板位址板零件短路,使用分段法也就是把4條軟排線拆除,再測之前懷疑的零件已恢復高阻抗狀態,證明T-CON已正常

16.很明顯是面板位址板有零件短路,那就拆面板檢查了,量測濾波貼片MLCC多顆並聯有短路現象,先用目測法發現C29左上方有剝落一小片,焊下測量果然是它短路了

17.C29測量低阻抗(近乎短路)

18.拆廢板10μF/50V MLCC將位址板濾波MLCC全部更換

19.組裝測試背光已可點亮(原因為T-CON板內建動態背光控制電路,只要T-CON故障背光就不會亮),畫面也可顯示了,但是有橫向點線雜訊~第二故障點~

20.續找最有可能的故障點~倍頻板~,元凶為C18 100μF/25V因位處高溫區容量已衰減一半,其餘有穩壓重任的另外5顆電容一起換新,其它剩餘的47μF/35V就不必換了

21.換完倍頻板老化電容*6,畫面已恢復完美正常

22.完修測試畫面

楼主:
住台南市的會員有福了,可去買來修~故障CHIMEI 42吋液晶電視 TL-42X7000D~

故障CHIMEI 42吋液晶電視 TL-42X7000D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49157907654

物品所在地: 台灣.台南市
上架時間: 2018-12-05 22:33:51
物品開始價格: 1100元

按照實例第20項換掉6顆電容即可完修
20.續找最有可能的故障點~倍頻板~,元凶為C18 100μF/25V因位處高溫區容量已衰減一半,其餘有穩壓重任的另外5顆電容一起換新,其它剩餘的47μF/35V就不必換了

補充內容 (2018-12-18 07:30 PM):
2018-12-18 13:50:51被買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