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O DATA 15吋螢幕 零件請教

楼主(2018-12-07):
此台原本有在用,是OK 的,大約2年沒使用之前是好的

這台之前沒背光,我自行改了高壓版

現在拿出要做分屏,發現它白屏,隱約可看到畫面,好像曝光過度,看不清楚

拆開後檢查到邏輯板,發現一個零件燒毀,不知道是不是元凶,

PC 板標示 TC1 不知何零件,看不出來,請教這是甚麼,可用何替代?

邏輯板上燒毀的零件
放大圖

网友:
那個應該是保險絲............

這個燒掉可能是有其他元件短路,導致保險絲燒毀......

旁邊那個[K77]換掉看看....

楼主:
查了規格書那k77雙向導通,應該是壞了,還在搜尋代用品

我是從任何廢板中找代用

楼主:
那個TC1 不是保險絲,換了之後沒背光,當然沒白屏,電源指示燈變成閃綠燈,

白屏時是綠燈常亮。

保險絲拿掉後上電就白屏,沒VGA信號時背光跟著滅

楼主:
K77 拆下量是正常,裝上就會短路雙向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K77 拆下量是正常,裝上就會短路雙向通。

D大說,K77也要換。

网友:
D大說,K77也要換,量一下k77有短路嗎?

网友:
當你拆下零件是好的,裝回去有短路,你必須查看旁邊是否有並聯小電阻是1歐或10-50:歐姆,因為二級體檔或峰鳴檔不會顯示歐姆數值,如果用歐姆檔量測組抗對那就是沒短路,你就該換條思路,重新判斷,基礎原理讓你胸有成竹,你不用功別人講了你能懂幾分.

維修三步驟    原理  推理 印證  做到這3樣你離大師不遠了

楼主(2019-01-08):
我等到零件來(k77),換上去,一樣閃綠燈,最後不曉得怎麼了都沒燈,棄修了。
感謝回復過的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