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17與快閃LED的組合

楼主(2018-12-07):
1.CD4017為一個十進輸出的計數器,通常需外部clock當輸入(如LM555等),而本電路卻使用了一顆多彩的快閃LED來替代CLOCK的功能,此乃因該LED已內建了clock功能,有關電路實測部分,請參考影片的說明.

2.實作圖片:

网友A:
回 ciko.ciko 大 ...

謝謝分享,這似乎是比較精簡的作法,之前看到的都是CD4017搭配555來做,如果在多彩快閃LED上套上一截黑色熱梭套管就可以完全忽視她的存在了,可以用做汽機車的水流式方向燈,另外請教米有看影片發現只有在多彩快閃LED恆定頻率切換顏色時,白光LED才會用固定切換的方式閃動,有時會出現快速切換的狀況,這是正常的嗎?如果將多彩快閃LED更換成一般閃爍LED呢?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 ciko.ciko 大 ...

謝謝分享,這似乎是比較精簡的作法,之前看到的都是CD4017搭配555來做,如果在多彩快 ...

正因快閃LED內含多種閃爍頻率(類似PWM),故會造成外部的10顆LED有不同的閃爍變化,若將其改成固定頻率的LED,將會造成不一樣的閃爍結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因快閃LED內含多種閃爍頻率(類似PWM),故會造成外部的10顆LED有不同的閃爍變化,若將其改成固定頻率的LED ...

回 ciko.ciko 大 ...

謝謝您的詳細解釋,感謝。

网友:
很有創意也很容易理解,不過那10顆流動LED還是加上限流電阻比較好。

在很多影片上甚至學校實習,都習慣將邏輯輸出直接驅動LED,等於利用邏輯輸出的推動能力來限流,這不是好習慣,遇到輸出驅動能力強的IC可能將LED或是IC本身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