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有ASUS VN279H 電源板規格嗎?

楼主(2018-12-07):
小弟AD板燒毀改公板但找不到電源板的POWER ON 腳位上也沒標示求各位大神救救小弟

楼主:
第一次發文請大神見諒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發文請大神見諒

想改公板,你最少要有電錶,用電錶量那個是5v還要有on/off跟adj,我猜是黃線或紅線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改公板,你最少要有電錶,用電錶量那個是5v還要有on/off跟adj,我猜是黃線或紅線是5v ...

網拍電錶約89塊

网友:
的確..電表量一量..
知道有沒有5VS與GND..
其它的就很容易出現了

楼主:
5v有找到但沒找到on/off

网友:
引用 楼主:
5v有找到但沒找到on/off

您這塊電源板本來就沒有POWER ON 腳位.難怪找不到.

网友:
樓主真逗呢,拍大象只拍牠的腳指頭……好久沒笑的這麼久了

网友:
1. 我查了一下,樓主的螢幕是電腦液晶螢幕而非液晶電視
2. 依照我的經驗, 一般而言(特例不算),電腦液晶螢幕是沒有POWER ON這個pin腳.

网友:
在此想請教板上得先進, 為何公板(此指主板的公板)無"power on/power off"的輸出pin腳?
(因為公板無"power on/power off"的輸出pin腳, 所以造成使用者要自行處理電源板的強迫全部電源開啟問題)

楼主:
回#9
大大不是小弟想拍大象腿而是一直上傳不上整隻大象....
回#11
了解!!感謝大大告知

网友:
你可以看主板端有沒有標示,話說我也是華碩的27吋 是你這台早期的版本 VN276,還有不要那麼快就放棄修主板喇 不然這改下去又要改一堆 這台機器我有修過類似的 你查主板的117吧 如果電源沒壞 有很大部分會壞117

楼主:
主板端確定沒有標示,也只找到面板規格書,拿到螢幕時主板已經弄壞了主晶片焊腳斷了好幾根,所以小弟才想直接改公板會比較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端確定沒有標示,也只找到面板規格書,拿到螢幕時主板已經弄壞了主晶片焊腳斷了好幾根,所以小弟才想直 ...

好吧... 那當我沒說了 哈哈
5V 八成是紅色的 黑色是GND
就是你先確定電源都正確5V都有正常輸出就可以試了
ON/OFF 調光 接錯不會怎樣 有可能是右邊 白 紫 這兩條
板子插電就會有5V出來了

至於其他線就可以不用理它了

有可能是原板供應給喇叭用的 所以不用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