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ATUNG V42T900 液晶電視有影無聲維修實例

楼主(2018-12-07):
TATUNG V42T900 液晶電視有影無聲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有影像無聲音

2.型號~TATUNG V42T900

3.內部機板配置

4.電源板

5.主機板

6.T-CON(與面板位址板合體),被小強排泄物嚴重汙染

7.面板型號

8.高壓板

9.視訊板

10.話說一拆下腳座就發現不妙了,有幾隻小小強跟著出來見客,外加蛋莢、小黑點、蟲殼,先將腳座拿到屋外分解清潔,後續拆解機殼打開外殼一看簡直嚇到了,幾百隻小強藏在裡面,火速將機殼蓋回去,
整機搬到屋外展開除蟑大作戰,將所有機板、固定鐵架拆下清潔,前後塑膠外殼拆下消滅所有小強,剩下面板模組不管怎麼敲打搖晃還是有小強不時跑出來,不得已將面板模組搬回屋內工作檯徹底分解除蟑清潔,
整整花了一天時間才清理乾淨復原成功,整個過程太血腥暴力噁心,加上也沒時間拍照了(小強跑很快)

11.回到故障重點的主機板上,先將被汙染的主機板經過水洗烘乾處理後,開始目視檢查聲音放大電路,發現功率放大IC 8~9PIN之間有短路燒焦痕跡,7PIN VCC前的保護電阻R244 100(10Ω)燒黑,進而保護了音效功放IC免於被燒毀

12.TPA3110D2功能接腳圖

13.保護電阻R244 100(10Ω)拆下量測,阻值升高到58Ω捨己救IC

14.拆一顆100(10Ω)電阻換上OK,耗時10分鐘,清理小強卻花了一整天

15.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A:
恭喜完修,可是收費有些難處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可是收費有些難處理。

一隻小強算五元NT.......廢棄物清理費n_04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可是收費有些難處理。

處理蟑螂費~1K
精神賠償費 ~1K (因為有些逃到我家了)
維修費~1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隻小強算五元NT.......廢棄物清理費

一隻小強算五元NT.......*200=1K.......廢棄物清理費

賠償費~1K~逃逸小強拘捕費用(昨晚出現5隻覓食者),馬上被我處以極刑~藍白拖伺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隻小強算五元NT.......*200=1K.......廢棄物清理費

賠償費~1K~逃逸小強拘捕費用(昨晚出現5隻覓食者), ...

散熱孔大到小強可以跑進去,那這可以客訴嗎?
5元請寶寶付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熱孔大到小強可以跑進去,那這可以客訴嗎?
5元請寶寶付賬?

是小小強~成蟲還是小小一隻
應該是德國蟑螂
德國姬蠊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B%E5%A7%AC%E8%A0%8A

我看有3種不同外型~原來是幼蟲~(中)蟲~成蟲~

機殼散熱孔比一般的稍為大一點,也比較多(下方比上方多且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