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MEG HM205-3 類比/數位混合 雙軌跡示波器 數位儲存式

楼主(2018-12-07):
HAMEG HM205-3 類比/數位混合 雙軌跡示波器 數位儲存式
展開

HAMEG HM205-3 類比/數位混合 雙軌跡示波器 數位儲存式

商品類型:
二手商品
剩餘時間:
成交結束
3000.00 元

网友:
這個看起來好讚~

网友A:
曾看過網拍介紹說
此部示波器 內建電子元件測試器
但沒說明是哪種測試器 (小弟資質愚鈍也沒能想通)

蠻特殊的,也很好奇這德國的機器,有著神奇面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曾看過網拍介紹說
此部示波器 內建電子元件測試器
但沒說明是哪種測試器 (小弟資質愚鈍也沒能想通)

在CRT右下方那個按鈕跟插孔那裡就是[Component Tester]功能....

在 M14 頁的地方有說明......

网友:
半導體曲線掃描 Curve Tracer 常玩類比線路的人會比較用的到,利用示波器的 X Y 模式來看電子元件的特性曲線。

可以自製來用線路也很簡單,查了一下 HM205-3 是 8.5V 24mA 60Hz。

當然的也能去找專用的機器來用,例如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185&highlight=Curve%2BTracer

要做電晶體的動態配對就要用這種精密的。

零件多了一些但還不難做。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921

网友:
在網路上查 [Oscilloscope Component Tester] 可以找到很多DIY的教學.....

這是很古老的示波器測試應用之一..........對很會用示波器的人,示波器是很強大的工具........只是要精通也要花很多時間.....

當然[Oscilloscope Component Tester] 內建在裡面就更方便使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CRT右下方那個按鈕跟插孔那裡就是[Component Tester]功能....

在 M14 頁的地方有說明......

謝謝 D大提供訊息
這機器的簡易輔助功能確實吸引人

原來是利用半導體電壓/電流關係來做簡易量測
可判別出元件好壞,類似內建簡易晶體測試儀
借D大資料提示,研讀過程中,下列是隨手找的相關資訊,有興趣者可參考看看

影片46分處開始有簡易操作示範

下列影片
有它牌示波器輔助,當簡易簡易測試器原理說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謝謝 D大提供訊息
這機器的簡易輔助功能確實吸引人

第一個影片引起我興趣的不是他的影片.............是他那台怎麼超新的感覺.............

那些接頭金亮亮的......新成那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一個影片引起我興趣的不是他的影片.............是他那台怎麼超新的感覺.............

那些接頭金亮亮 ...

影片中的外觀還好呀
可能攝影角度讓您覺得它亮晶晶的
現場細看可能就沒那麼優了

加上
大陸型國家地理位置特性,環境較少濕氣與塵土飛揚
老德龜毛特性,老設備保存措施普遍做的比較完善
以前看到一些德國淘汰舊設備(4~50多年的古早設備),賣給海外買主的物品外觀也還蠻OK的
講究些的,老德會做翻修(拆光後/清洗/換掉部分零件/再上漆)

网友:
非常好的机子!非常好的学习资料,感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影片中的外觀還好呀
可能攝影角度讓您覺得它亮晶晶的
現場細看可能就沒那麼優了

示波器的整理不算麻煩除了修理與校正外,BNC 接頭可以換新(但太克的特殊接頭難買又很貴),面板可以用水蠟打過既可以清潔又有光亮,最麻煩還是面板米色的塑膠部分。
因為其塑膠料因感光變質而發黃看起來就很舊,到現在就是沒有有效方法來讓其還原只能避開某些廠牌不要入手,這些包含某些日本與台灣廠牌約十年後就會發黃,二手儀器外觀也很重要看的不爽也不會常去用。

收納時最好是有原廠面板蓋,潮濕、氧化、灰塵與攜帶都不會是問題了,在台灣還是大型除濕機開整天最妥當。
半年前去倫敦住民宿對其全戶式吊隱式除濕機很好奇(英國也是濕氣重家家都有裝),主機就放在浴室天花板內排水管就近排水,再拉小風管到每個房間去,上回去 costco 就看這看了半小時差點給買了回來,除濕與空氣清淨一次解決安靜又省電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