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用電瓶充電器選擇?? 該加風扇嗎?

楼主(2018-12-08):
最近損失一大堆電瓶,是認想想怎麼維護電瓶的時侯了。

電瓶的容量很大,12v26ah~ 12v40ah, 手上雖有30V 3a直流電源供應器,但總覺得充起來實在太熱太危險。

請問各位前輩,有必要買專用的車用電瓶充電器嗎? 還是加裝個風扇就好?

淘寶上的充電器看起來大同小異,買的話要注意什麼呢?

网友A:
py924大有辦過 美國 AcDelco 專業電瓶充電器 15A團購還不錯用。

网友:
790的那一台我有~品質還可以~使用上也OK

我用這台也不錯 麻新電瓶充電器FC-12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py924大有辦過  美國 AcDelco 專業電瓶充電器 15A團購還不錯用。

哇 ~ 2013年團購~

网友:
790 那台我有兩台,直接  taoboa 買一台 80,台灣等於一台當兩台賣

不要用 30V 3a直流電源供應器 充,除非你人能在旁看著,因為電瓶充電,一開始是定電流,電壓上去後,就是定電壓。

以前我們也會用 定電流 電源供應器下去充,不過都是應急,充個一兩小時,充一整天,電瓶會壞的。不值得

二、現在這種數位充電器,都有『再生救援功能』,能讓效能不佳的電瓶回春 。(有沒有效我沒去實測)

四、個人建議,可以找 6 12 24 v 共用的,一台可以當三台用,這樣才省事。

我也有一台麻新數位的的 20多年前買的,也是用不壞,(殼內塑膠都斷了)

怎麼選? ruten 上能找到的,taobao  基本上就能找到,, ruten有賣,taobao 買回基本上都能用。(當然,風險自己承擔)

网友:
二、現在這種數位充電器,都有『再生救援功能』,能讓效能不佳的電瓶回春 。(有沒有效我沒去實測)

說真的~我用790這台26制的還真的救回3顆電瓶
原本我用麻新電瓶充電器FC-1215充多出現錯誤燈號
26制的開修護功能下去ˋ充結果多好了~賺到了

网友B:
那我來講講  790元這台的缺點:

電源線太短

夾頭線太細、夾頭線包覆的塑膠太厚(給人線粗的感覺)

夾頭太爛

以上完全對的起 400的機器

至於線的收納空間,不好用~~(原本是看這個功能才買的)

网友:
我買這款,84RMB,運費20
型号: Monfara-2e

線短,線細,充電約6A, 沒保險絲(自己有加2A)
充電狀況ok, 液晶要正面看才清楚。
另外這個如果壞了維修也簡單,板子上有標示

网友C:
這台台灣麻X SC-1000+有大大用過嗎?好像不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台台灣麻X SC-1000+有大大用過嗎?好像不錯

沒,不過看別人用起來感覺不錯,有掛鉤可以吊掛
也有工程模式充鋰電池跟
雪地模式,可用較高一點的電壓充狀況不好的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我來講講  790元這台的缺點:

電源線太短

買回來要補強線的意思~

网友D:
維護電池另類選擇UPS
12V/24V/36V/48V以上都有.......水漲船高
可維護電池又可做不斷電系統,回收場應該不少。
稍微改裝外掛,這二顆電池用途,待命時充電與緊急電源,實為戶外夏季在用水中推進器電力。
已使用三年多了。
有標記價格/日期/CCA,目前電壓13.6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維護電池另類選擇UPS
12V/24V/36V/48V以上都有.......水漲船高
可維護電池又可做不斷電系統, ...

請問充電電流多大?,充汽車電瓶可以嗎?,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D:
維護電池另類選擇UPS
12V/24V/36V/48V以上都有.......水漲船高
可維護電池又可做不斷電系統, ...

我之前也都這樣充,後來搞好了一台麻新的充電器就把他拆了而且也是飛X的同型,板子不知被我丟那裡去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9%BA%BB%E6%96%B0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來講講  790元這台的缺點:

電源線太短

沒到對岸掏回來是因為本地的賣家給了一年保固
所以一到或我就立馬試機連續充電3天試了5顆電瓶救回3顆~
還以為應該用不到一星期就要換新機了~沒想到沒被我操掛~還救回3顆~
線長有1M應該還好線徑沒剪開還不知道~
改天有空我來拆機給大家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充電電流多大?,充汽車電瓶可以嗎?,謝謝

el36 大
電流比大很難哦!
500W輸出的UPS再打八折,你想輸入電流會有多大。
羊毛出在羊身上UPS也加大,下面是12V/75A鉛酸電池2顆電壓27V
目前呈飽和電表難勾出數據(A)。
鉛酸電池條件是電池未飽和是最低基本充電電流需求(規格大小會不同請參考製造商),維護是OK
想快速又穩定需專用充電機(24H),未飽和電池初期電流很大,(不管各式噱頭X充)目前手頭上充電器電流會隨飽和呈線性下降如下,當然也不提供不斷電功能,價格也是貴森森(還好都是報廢修來的)。

一分錢一分貨視用途,選自己最能接受。

网友F:
脫光照~拍得不好多多包涵
開箱
名牌

內在美

4點全露

网友:
單看  pcb 還蠻乾淨的,yw 是 杭州友旺电子 還算有 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F:
脫光照~拍得不好多多包涵
開箱

這個品牌的我也有買,充UPS電池和機車為主、右邊大台一點的可以充轎車電瓶,未插AC可測電壓

充電電壓到 15.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