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太平專賣日本五金-Musash職人的店 - 朝聖初體驗

楼主(2018-12-08):
之前 WISH大提到這間 "男人的工具五金百貨店"
上週三傍晚路過

抱著朝聖心態去逛逛,想逛逛傳說中的大觀園
但小弟資質愚鈍沒得到太多心靈上啟發
只好隨手買了幾樣銅板價商品,當出場門票

關於該店介紹,隨機抓兩個連結,可參考看看
台中太平專賣日本五金-Musash職人的店

日常攝影》職人的店-日本五金行介紹(台中太平店)Musashi 職人的店

上週三傍晚逛逛,出場買的小物

對小弟而言下列這項較新奇

F鉗蠻小巧的(羽量級小物,開口4吋)
其他家庭五金有見過同系列,但較大尺寸的產品陳列架約 380~680元

一般F鉗都是向內夾持

但這個F鉗固定端頭可拆下反裝

這樣就多了另一項功能 (向外撐開功能)

但這類快速夾持鉗,夾持力道比C型夾稍低,若需較大夾持力道應用,還是須採用C型夾
況且這夾桿的夾持爪材質是塑鋼,時間久了還是得面對材質老化失效問題

网友A:
貨品很多又寬敞,找時間去逛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貨品很多又寬敞,找時間去逛逛。

不過
賣場內也很多陸製 &台製品
例如手上這個 F夾 ,是陸製品

大部分貨品,單價很日本
去逛當天傍晚,賣場內只有 3位來客

网友B:
我的F 夾是買這種︰

因為只有鐵條的金屬製品,我幾乎都拿它來夾塑膠黏合︰

如果是需要較大夾力的地方就用這種F 夾,這種F 夾除了像羅賴馬的手柄部份,及兩個夾點的地方是塑膠外,其它都是鐵做的。

還有這種稱為A形夾的夾子,我這裡有3種規格 ︰

小號的夾子單手操作就很容易。

中號的夾子要單手操作就要看人了。

大號的夾子以我來說一定要兩手才能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F 夾是買這種︰

您這 F夾 的固定端
應該也可拆下反轉,變成撐開型的推力夾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這 F夾 的固定端
應該也可拆下反轉,變成撐開型的推力夾

可以,賣家也有示範過。

网友:
好貨沒便宜

网友C:
我有買一隻鋼絲鉗可剪彈簧~2000多~國內代理商沒有賣~這家好像只擺一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買一隻鋼絲鉗可剪彈簧~2000多~國內代理商沒有賣~這家好像只擺一隻~

提到鋼絲鉗
本想在賣場尋覓  " KEIBA 馬牌剪鉗" 開眼界一下,無奈妹有

另外

也想找找壺竹銼刀 或 月光牌 銼刀聞香一下,一樣妹有

网友C:
左邊算來第一隻~在台灣很好買很常見~500左右~
左邊算來第二隻~這要2000多~日本買也差不多價錢也不是那麼好買~~刃口硬度很高~剪一般鐵絲幾乎不用出力~
另外兩隻都是k牌的~最右邊那隻是電工用~去朋友那邊撈過來的

网友D:
1~4樓 的夾夾應該都不耐用
會斷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邊算來第一隻~在台灣很好買很常見~500左右~
左邊算來第二隻~這要2000多~日本買也差不多價錢也不是那麼好 ...

"刃口硬度很高~剪一般鐵絲幾乎不用出力"

若要看硬度這項的話,應該要剪鋼釘後再說 (刀口崩掉不能找小弟透喔)

有機會的話
試試這個
整天連續用它剪線,收工不會手抽筋
價格約6~7百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樓 的夾夾應該都不耐用
會斷斷

因為還有膠料啊
天生的物理極限
因此稱為輕便型
不能拿叉叉比雞腿嘛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邊算來第一隻~在台灣很好買很常見~500左右~
左邊算來第二隻~這要2000多~日本買也差不多價錢也不是那麼好 ...

"刃口硬度很高"

關於刃口硬度
隨機找到一篇相關比較的分享文
德日大戰 之 老虎鉗篇,你想知道KNIPEX KEIBA LOBSTER MARVEL VICTOR NWS 等老虎鉗誰贏了嗎?
該作者文章以測試鉗口硬度值做比較
節錄部分內文如下 :
硬度為 HRC,鉗子由左右兩片組成,因此兩片的尖端位置各取一點NWS 42/44
KNIPEX  44/50
VICTOR 46/48
KEIBA 52/54
LOBSTER 54/58
MARVEL 58/62

確實,只有剪口才需要超高硬度,其餘部分並不需要
但是剪口的位置沒辦法量測,我只能打平面的地方
更想當然,當你看完結果,要不就是更疑惑,要不就是大撤大悟,要不就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刃口硬度很高"

關於刃口硬度

ericchou大有機器可打硬度喔讚,MARVEL 58/62是那一把阿硬度這麼高,不知WIAH的電工鉗多硬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刃口硬度很高"

關於刃口硬度

回 ericchou 大 ...

謝謝分享,原來米用的小蝦蝦這麼硬喔,不過 wish 大推薦的 marvel 更硬,果然買工具需要使用過,才會知道好用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ericchou大有機器可打硬度喔讚,MARVEL 58/62是那一把阿硬度這麼高,不知WIAH的電工鉗多硬 ...

Dave 大

您誤會了
小弟沒有硬度計啦!
前面文章內有說明,那是網路搜來的文章
作者不是小弟喔,純粹引用該作者文章轉貼過來而已

另外您提問 "MARVEL"是哪一把
下圖中這把,即是作者文中提到的主角 "MARVEL"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 ericchou 大 ...

謝謝分享,原來米用的小蝦蝦這麼硬喔,不過 wish 大推薦的 marvel 更硬,果然買工具 ...

其實小弟覺得
該文作者可以更嚴謹些
測試點應該要在刃口上
且測試位置要一視同仁 (不可偏上或偏下)

另外看到水泥鋼釘相關規格
硬度也達 HRC50 以上
若真要拿電工鉗剪水泥鋼釘做測試,可能會兩敗俱傷,口袋大失血(請慎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小弟覺得
該文作者可以更嚴謹些
測試點應該要在刃口上

回 ericchou 大 ...

可能要像測試鯊魚或是鱷魚的咬合力哪樣來測試,這樣數據與硬度較為可信,不然請SGS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