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M GR125 節流閥 (含電腦)

楼主(2018-12-08):
結標時間:2018/ 12/ 15  21:00結標
競標規則:結標結束前五分鐘有人下標時,自動延長五分鐘,後序方式依此規則處理,直到五分鐘內無人下標為止。
寄送方式:可面交自取, 地點新竹荷蘭村路易莎, or 全家店到店 $65, or 郵寄 $80

SYM GR125 節流閥
車子一直會加油不順, 以為是節流閥問題, 換掉仍無解

01.
02.
03.

网友:
檢查火星塞,試試

网友A:
故障症狀是不是怠速時怕熄火要一直催油門?????

要小心哦!!!!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jFHWR9Ci-k

楼主:
東西換過一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障症狀是不是怠速時怕熄火要一直催油門?????

要小心哦!!!!

噴射車不知有無 slow, 再去問一下車行

网友B: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69751&extra=
很大一輪
你換了那些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751&extra=
很大一輪
你換了那些東西

5萬公里保養後, 就開始有問題, 普麗珠, 火星塞, 皮帶, 節流閥都換過了
不想再搞了 @@

网友C:
整流器檢查過了嗎 ?
裝新電腦後,有沒有連線讀 一下,是否有故障碼 ?

針對ECU問題

網海的抱怨文

隨機文章
三陽SYM行車電腦(西門子M3 ECU)為消耗品(設計不良)之討論

三陽 SYM 行車電腦(西門子 M3 ECU)為消耗品(設計不良)之討論

网友:
引用 楼主:
5萬公里保養後, 就開始有問題, 普麗珠, 火星塞, 皮帶, 節流閥都換過了
不想再搞了 @@ ...

拿出來標酷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流器檢查過了嗎 ?
裝新電腦後,有沒有連線讀 一下,是否有故障碼 ?

換新電腦, 重置過沒多久, 還是會閃燈

楼主:
都給車行囉, 唯獨這顆留下

网友:
圖一,應該叫 ECU+節流閥=ECU節流閥體,我以前問材料商,是這樣說的,至於電腦應該是另一顆,長什麼樣子,我也沒見過

网友:
應該沒有人會要

网友D:
拆開來, 拍照大夥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DAyPes7dPE

這個看過, 裡面只有一個可變電阻, 不及汽車的可靠
拆的意思是,,,,黃色底座裡面, 很多接頭插針的那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拆開來, 拍照大夥一起研究一下

你最近怎麼好奇心大爆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最近怎麼好奇心大爆發.......

不太相信西門子出這種貨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5萬公里保養後, 就開始有問題, 普麗珠, 火星塞, 皮帶, 節流閥都換過了
不想再搞了 @@ ...

噴射本來沒問題的話可以不用保養
只要偶爾騎快車油門到底就好了
或加汽油精
我是聽大家說的

网友:
要是換過一輪了,汽門問題就很有可能了,
這問題我遇到過,不會很難的

网友:
會不會線組因為壓到導致斷蕊,否則您換這些掉應該會正常了

除非您的缸頭或是汽門有問題,缸頭有裂或是汽門漏汽,症狀也是催油不順或熄火,但是這個不會有故障碼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DAyPes7dPE

這個影片中有一點跟很多人的經驗衝突,就是用尖嘴鉗拉起可變電阻轉軸那段,網路上很多革命先烈反映那個直接拉拉不起來,要用起子從旁邊撬,但是往往會造成中間2隻固定腳斷1隻

网友:
剩汽油泵浦或汽門檢查 閃燈看閃幾長幾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