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 H243H 畫面閃爍時有時無維修實例

楼主(2018-12-08):
acer H243H 畫面閃爍時有時無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
開機後電源指示橘燈亮,接電腦輸出訊號有畫面,過一會兒畫面閃爍不停,接著整個畫面變黑無影像,此時用手抓機殼左上方畫面又出現且正常,手一放開又恢復不良狀態

2.型號~acer H243H

3.內部照

4.面板型號

5.電源/高壓二合一板,目視零件外觀無異常,上電量測各組輸出電壓正常

6.主機板目視零件外觀無異常,上電量測各組輸出電壓正常

7.電容式觸控控制板

8.拆下面板軟排線發現金手指有比較暗黃色(有氧化膜),拿出橡皮擦擦亮金手指,再塗上一層接點油防止氧化,插回軟排線上電測試畫面恢復正常

9.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A:
軟到不行的軟妹子,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軟到不行的軟妹子,恭喜完修。

說軟也不軟到哪裡去
還是要有經驗 金手指如果擦錯方向 將金手只擦起來那就麻煩了

恭喜樓主完修

网友:
學到要用學姊的接點油

网友:
打字PO文三分鐘....台下可是要花很多工的呀
看似軟的...也得清楚各電壓值應該多少?
如何經驗判斷故障點,這些才是真功夫
若是小弟我,在2板查不出原因時,
應該會動大刀拿公板出來測面板,確定面板是好的時
才會想到屏線清潔,因為從沒遇過清潔屏線就修好的
感謝分享

楼主:
補上在線燒錄的韌體
acer H243H

MST_EXT_SPI #ISP_20181209_MX25L2005.rar

66.19 KB, 下載次數: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