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微星a88x g45 gaming BIOS問題

楼主(2018-12-08):
今天拿到a88x g45 gaming
想說來玩看看 結果開機後發現 自帶的除錯燈卡在F2
懷疑是BIOS 開機完全黑頻 除錯燈跑到F2會逼兩聲
然後就一直卡在F2了 在網路上有找到說可以BIOS盲刷
但我不知道該怎麼盲刷 求解QQ
手上沒有熱風槍 也沒有刷BIOS的儀器
還是只有送原廠才能解決呢?

除錯燈卡在F2 蜂鳴器會B兩個ˊ短聲

除錯燈卡在F2 蜂鳴器會B兩個ˊ短聲

型號a88x g45 gaming

型號a88x g45 gaming

板子模樣 我人手會抖 所以會模糊

板子模樣 我人手會抖 所以會模糊

网友A:
將官網的BIOS下載解壓縮到隨身碟 http://download.msi.com/bos_exe/mb/7900v10.zip
將隨身碟插入 按開機 就會開始更新BIOS
不清楚這方法是不是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將官網的BIOS下載解壓縮到隨身碟 http://download.msi.com/bos_exe/mb/7900v10.zip
將隨身碟插入 按開機 就 ...

我有試過 卡f2
我將電池拔掉 除錯代碼跳到f9然後自己重啟

楼主:
我用一條原廠回來金士頓4GD3作為維修的費用 看誰有沒有願意幫我的QQ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一條原廠回來金士頓4GD3作為維修的費用 看誰有沒有願意幫我的QQ

要說明地點 比較會有人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說明地點 比較會有人幫忙

我南投人 不曉得有沒有痞友可以幫忙QQ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南投人 不曉得有沒有痞友可以幫忙QQ

F2:初始化視頻 。

或許是內建顯卡故障?外插顯卡試看看。

网友:
先看看CPU型號吧
FM2的CPU有部分
是沒有帶內顯的

楼主:
我全部都試過了 確定是BIOS壞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