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大同除濕機 TWD-565B 有過電散熱風扇不會轉維修實例

楼主(2018-12-08):
大同除濕機 TWD-565B 有過電散熱風扇不會轉維修實例

1.故障狀況~有過電散熱風扇不會轉

2.型號~TWD-565B

3.空氣濾網被灰塵棉絮塞滿(主人家說不知道有濾網要清洗)

4.拆開後蓋發現散熱風扇軸心斷裂

5.檢測散熱風扇馬達不導通

6.別怕,散熱風扇馬達線圈上面有串聯溫度保險絲(115度/2A),更換備品後測量線圈是有導通阻抗~沒有燒壞~

7.馬達轉子及合銅軸承清除乾掉的油泥,重新加上高溫黃油確保馬達運轉順暢

8.換上備用散熱風扇

9.檢測除霜感測器約10K~正常~

10.全機內外清潔後組裝測試運轉正常

11.除溼運轉一晚後的成果~半桶水~

网友A:
家中除濕機的風扇馬達
原本也是銅套軸承
看網拍,有賣滾珠軸承版閉極式馬達
所以,在某次年度保養時,就買好相同尺寸的馬達,換成了滾珠式的 (為了降低些馬達運轉聲)

軸承位置示意 (借版大圖片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中除濕機的風扇馬達
原本也是銅套軸承
看網拍,有賣滾珠軸承版閉極式馬達

此次案例是潤滑油乾掉,導致馬達束心線圈發熱過溫燒斷溫度保險絲,加上濾網未清空間溫度升高相乘效果下,
使馬達過熱加速塑膠風扇軸心老化脆裂,合銅軸承並沒有磨損擴孔並不需要更換滾珠軸承或是馬達組,否則就不敷成本了(沒錢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