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SAMSUNG S24B350T 24吋液晶螢幕畫面雜訊維修實例

楼主(2018-12-09):
SAMSUNG S24B350T 24吋液晶螢幕畫面雜訊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
螢幕畫面局部出現點狀雜訊,照片拍不出來(就不附上了)

2.型號~SAMSUNG S24B350T

3.內部照

4.面板型號

5.主機板目視零件外觀無異常,上電量測各組輸出電壓正常

6.主機板背面(型號)

7.電容式觸控控制板

8.拆下面板軟排線發現金手指(這次是主機板側)有氧化斑點

9.拿出橡皮擦擦亮金手指,再塗上一層接點油防止氧化,插回軟排線上電測試畫面恢復正常

10.完修測試畫面

NT68750 #ISP_20181209_WINBOND W25X40 512K.rar (100.55 KB, 下載次數: 19)

网友:
比我那台22吋的換電容的軟,大大果然都是軟妹子。恭喜完修。

网友A:
這個是換下來的電容,不只上面爆,下面也是爆.....

修好的畫面,畫質是不錯,用起來整台像是暖爐似的,冬天應該還可以,夏天可能就過熱了,難怪會爆電容。

网友:
恭喜完修,這麼大台還有觸控,價格應該是頂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是換下來的電容,不只上面爆,下面也是爆.....

LED背光機種普遍都很省電,發熱量低

本身現用SM P2370 省電低溫

莫非你遇到機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