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贈送] TERUMO 泰爾茂血壓計 ESP-110 有點故障

楼主(2018-12-10):
[贈送] TERUMO 泰爾茂血壓計 ESP-110 可能有點故障

日本製造 原廠原裝附變壓器
日文和中文說明書

原本家中長輩都正常使用
但近期會出現E-07 錯誤代碼
查詢說明書為腕帶位裝好或電池沒電
(他是有變壓器但裡面也有一顆電池的可充電機種)
自己肉身測試是覺得充氣比較無力

孝親買新的給長輩,舊的看是否有板友有興趣,想要研究可以送給您

GOOGLE的機種介紹
http://www.pcstore.com.tw/bbhomecare5888/M20602547.htm

只郵寄不面交
超商店到店 60元
要郵局宅配也可以

請最後取走者私訊後推文囉
感謝

网友A:
腕帶氣囊劣化,
無法保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腕帶氣囊劣化,
無法保壓。

去醫材店買一個同廠牌廠商的新壓脈帶(套手的)就好

网友B:
我有興趣修,正找不到東西可玩,而且還在使用古董水銀柱型,也該換電子式的了。

楼主:
沒關係,還是送板友,因為長輩想要新的,變相當做年節孝順禮物吧!

PS 都沒有大大來私訊壓!??
QAQ
----------------------
10:00更新

康品穎先來訊 ,我就把機器給他囉~而且他有不少維修文~期待他的新作XD

网友:
請樓主拆了他,小弟懷疑氣泵三通管裂開了

网友:
謝謝!感恩~~已P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興趣修,正找不到東西可玩,而且還在使用古董水銀柱型,也該換電子式的了。

古董水銀柱型才是棒!可以拿來校正電子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古董水銀柱型才是棒!可以拿來校正電子式。

準確度較高沒錯,可惜使用上很麻煩,體積又大,懶得用,一年用不到兩次。
電子是很方便,隨時想到即可量。

网友D:
充電式電壓不足? 我也有一台類似的,我換了鎳氫電池後 OK!!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充電式電壓不足? 我也有一台類似的,我換了鎳氫電池後 OK!!

鎳氫電池壞,我會改鋰電池較長久。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鎳氫電池壞,我會改鋰電池較長久。

因為是4個鎳氫電池,所以我想不出要怎麼改裝成鋰電池?

网友E:
看變壓器進入電池幾v.如13v.而鎳氫1·2x4=4.8v,就用兩顆鋰電池3·2x2=6.4v或3·6x2=7.2v。不使用變壓器不要長時間充電。常用電池約八分滿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變壓器進入電池幾v.如13v.而鎳氫1·2x4=4.8v,就用兩顆鋰電池3·2x2=6.4v或3·6x2=7.2v。不使用變壓器不 ...

鎳氫電池,這用途好像也不容易壞。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變壓器進入電池幾v.如13v.而鎳氫1·2x4=4.8v,就用兩顆鋰電池3·2x2=6.4v或3·6x2=7.2v。不使用變壓器不 ...

鋰電池3.6v是未充飽狀態,
這樣能放電嗎?

网友E:
先充飽再裝上,要用時如方便就插變壓器充電,量好後,做些紀錄或別的事,稍後收起來,這樣用好幾年,目前還在用。這是懶人做法,正確要限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為是4個鎳氫電池,所以我想不出要怎麼改裝成鋰電池?

可用2個鋰電池(8.4V),+兩串保護板8.4V(約20元)+9V適配器(應很好找)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充飽再裝上,要用時如方便就插變壓器充電,量好後,做些紀錄或別的事,稍後收起來,這樣用好幾年,目前還 ...

可用2個鋰電池(8.4V),+兩串保護板8.4V(約20元)+9V適配器(應很好找)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