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ds100滑鼠中鍵微動的型號

楼主(2018-12-10):
想請教各位大大 中鍵的微動是什麼規格 搜尋微動都出現一般微動

圖片出處https://blog.lac.tw/2016/01/msi-ds100.html

网友A:
出處就有寫
難道還要說一遍 歐姆龍 d2f-01f
除非是底部背面小方白點設定按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處就有寫
難道還要說一遍 歐姆龍 d2f-01f
除非是底部背面小方白點設定按鈕

wkm大  中間 那一個規格應該是不一樣,
依比例看起來比較小..
歐姆龍 d2f-01f是指兩側的微動開關

网友:
大大將此顆解焊,
答案不就出來了~~

中間微動規格:9.5x4.8x4.9mm

网友:
ttc這棵微動手感硬了些~當中鍵剛剛好~兩腳的微動開關...好像壽命都不是很長~

楼主:
因為小弟只會簡單焊接初學者 所以如果拆下來不一定是原原本本拆下 可能會扯歪掉 所以才想要先購買再更換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點 這就來去買TTC微動試試 只是TTC有推薦的品牌嗎?

目前這滑鼠使用一年多中鍵就會連點多下導致有時分頁就開好幾個 而左右鍵一買來就換歐姆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