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ECO TL2297TV 液晶電視開機背光燈一亮馬上熄滅維修實例

楼主(2018-12-10):
TECO TL2297TV 液晶電視開機背光燈一亮馬上熄滅維修實例

1.型號~TECO TL2297TV

2.故障情形:開機背光燈一亮馬上熄滅,電源指示綠燈常亮,接MOD輸出訊號有聲無影,用強光LED燈照射螢幕隱約看得到影像

3.內部照

4.電源/高壓板檢測各組電源輸出正常

5.電源/高壓板老化電容更新

6.主機板

7.面板型號

8.先用備用燈管點燈測試OK,表示面板內部燈管故障

9.面板模組細部分解

10.取下下方燈管組

11.白色高壓線燒斷,更換備用燈管組,回裝點燈測試OK

12.OSD按鍵氧化阻抗變高,動作控制不靈光

13.全部更新測試OK

14.完修測試畫面~附送(遙控器按鍵不靈,分解清潔保養服務)

网友A:
挖 現在還有新燈管可以換喔 不是都改LED居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挖 現在還有新燈管可以換喔 不是都改LED居多嗎?

之前買的LED燈條套件,裝上後螢幕畫面都偏藍不好看,目前還庫存幾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買的LED燈條套件,裝上後螢幕畫面都偏藍不好看,目前還庫存幾組。

原來如此 淘寶那也蠻多顏色的 其實要慢慢試才會知道呢 我是都改白光的 早期買到偏黃光顏色就不怎麼好看了....
而且應該可以重設定調色溫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如此 淘寶那也蠻多顏色的 其實要慢慢試才會知道呢 我是都改白光的 早期買到偏黃光顏色就不怎麼好看了 ...

是買白光啊!
在外面點燈測試很白、亮
裝上後螢幕後畫面都偏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買白光啊!
在外面點燈測試很白、亮
裝上後螢幕後畫面都偏藍

將紅色與綠色的數值加多一些=黃色,藍色+黃色=白色。

网友B:
請問如何測量各點電壓

网友:
真是厲害!但是划得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如何測量各點電壓

一般來說,就是量端子,端子旁邊都會有寫是什麼電壓,什麼電壓沒出來板上很多文章有討論要確認哪裡~參考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買白光啊!
在外面點燈測試很白、亮
裝上後螢幕後畫面都偏藍

是沒錯 只能從機器內碼來改了 其實應該是說我看習慣了 真的沒什麼差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