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機|攝影機] Mio MiVue 538 行車記錄器韌體故障

楼主(2018-12-11):
用了四年的行車記錄器最近怪怪的,每天開車,保全自己的證據還是要有

外觀

剛開始狀況如下,一、二周會發生一次,重開幾次會正常,時間和設定值會跑掉
一般這畫面,想說是不是主板或螢幕快掛了,線條還會亂跳動,沒有錄影動作

之後會直接掛掉,會一直卡在這個畫面,於是上網爬文,發現MIO使用者很多都有這種情況,
大部份都送原廠維修,也不貴,$300~$500間,原因及處理都說是:1.更新韌體、2.電池故障、3.前兩種都有
參考網站: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 ... p;t=5018194&p=1

處理一:如果說更新韌體,原廠更新方式是將SD_CarDV.bin放到SD卡根目錄下,即會自動更新,放置後,狀況不變,卡Warning

於是我就開始拆了

CCD和主機板之間是插座、稍微扳一下就開了

電池上面還有鎖一片金屬,沒拍到,金屬片壓著電池

處理二:先將電池改成18650輸入(忘了拍),狀況不變,卡Warning
沒插電池狀態下,插USB供電開機一樣到卡Warning馬上斷電,這個設計會造成電池故障,插USB供電也無法使用

所以原廠所說更新韌體,其實就是重刷、而非更新
整個主機板一看就知道FLASH是哪一顆,是一顆W25Q128BV 128Mbit 16MB

用夾具剛好,省去焊接到PCB板

先備份原機的韌體

這邊有個發現是用 7-ZIP 可以直接打開,SD_CarDV.bin 是官網下載的韌體,右邊是機子備份出來的韌體
機子裡面有多一個檔案,可以不用理他,那個是保存設定值的檔案,我也弄不清楚這種檔案格式,
按內容是FAT類型,有點像是備份磁區的檔案,可以解出來,圖片、音效都可以打開,卻無法重新打包

SD_CarDV.bin 只有10MB左右,MIO538備份則是16MB整,於是開始來合併韌體

處理三:
仔細比較,SD_CarDV.bin開頭有多了兩行,刪除後燒錄、完全無法開機。後來發現下面還有

刪除後,開頭有一部份一樣

於是將前兩行刪除後的SD_CarDV.bin全部,複製覆蓋到原機備份,從第00000覆蓋,會剛好貼齊

燒錄後,亮機了。下午出門跑國一到台中的時候都正常

補充內容 (2018-12-12 03:48 AM):
懷疑原因:電池老化,以前可撐幾分鐘,現熄火不到5秒即「斷電」,正常情況會出現LOGO才斷電。懷疑未完成關機程序斷電,造成韌體在讀寫時受損

補充內容 (2018-12-12 09:44 PM):
今天發現電池確實會影響,開電門大約十秒收照後鏡關電門,538還沒開機完即沒電,畫面就又開始閃爍。晚上換完電池後開機可以撐超過3分鐘以上

補充內容 (2018-12-12 11:53 PM):
設定螢幕在閒置1分鐘關閉,測新電池可以撐15~20分鐘!故障電池只有10秒左右

補充內容 (2020-7-11 11:42 PM):
後續新機型有加入"進階韌體更新",韌體故障可經由此方式更新韌體

直接夾測不到

直接夾測不到

楼主:
修好後隔天就拍到這個

网友:
行車剛修好就拍到狀況.
這散落物範圍很大,挺危險.

楼主:
工作五年來,彰化-台中這樣往來開,這路段狀況真的很多,有人說因為路寬又直,有人說設計不良。
最有印象是這則,車被壓扁扁,駕駛沒事@@,關鍵三角地帶,分隔島有分擔掉聯結車重量。

楼主:
發現今年六月有人送修原廠,一樣卡Warning,原廠報價$483,參考參考

https://www.mbgarage.tw/2018/06/mio-mivue-538.html

也發現有人一直壞
https://jednote.blogspot.com/2015/04/mio-mivue-538.html

這篇我覺得是電池操太兇、每天駐車12小時錄影,再加上538電源設計問題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621&t=5601578

使用四年及爬文過後之個人見解:

電源設計不良,有所謂電池啟動保護措施,短程或不常開車容易電池充電不足,一下子沒電,造成進保護及韌體受損無法開機

我每天往來彰化台中,一趟約50分鐘,每天兩趟

网友A:
把電池閹割, 裝個1000uF的電容, 再引線到外部18650電池
以前有個3G路由器 和 TOMTOM 都這樣用, 一直都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電池閹割, 裝個1000uF的電容, 再引線到外部18650電池
以前有個3G路由器 和 TOMTOM 都這樣用, 一直都OK ...

XIA大,我電子知識沒那麼懂,基本排除故障還行,改裝能力欠佳。在5V輸入端並聯一顆10V、1000uf電容?(主機可能塞不下),讓它延遲一點時間,18650是有這麼想,不過覺得外觀不佳。

网友A:
引用 楼主:
XIA大,我電子知識沒那麼懂,基本排除故障還行,改裝能力欠佳。在5V輸入端並聯一顆10V、1000uf電容?(主 ...

電池就是一個大大大大大大的 "電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電池就是一個大大大大大大的 "電容"

回 xiaolaba 大 ...

米也想知道是在電源輸入端並一個 1000uF/10V的電解電容嗎?Carcam的行車記錄器,可能也需要這樣的改裝,感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 xiaolaba 大 ...

米也想知道是在電源輸入端並一個 1000uF/10V的電解電容嗎?Carcam的行車記錄器,可 ...

你把電池看做一個大大大大大大電容, 幹掉它
然後找個比他小1000000倍容量的真電容
換上去
這樣看得明白嗎?
然後在電池座T端點 (一般除了+/-, 就是第三點, 除了早期的NOKIA電池有四點 ) 接個10K  到數百K不等的電阻, 另外一頭接地或接負極, 偽裝成電池溫度的感應電阻, 實際看你的舊電池,
這樣就偽裝成了電池存在

楼主:
2年前的韌體有修正了,不過這兩年來沒有再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電池看做一個大大大大大大電容, 幹掉它
然後找個比他小1000000倍容量的真電容
換上去

回 xiaolaba 大 ...

謝謝指點,先紀錄起來以備日後之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2年前的韌體有修正了,不過這兩年來沒有再更新

回 楊大俠 大 ...

廠商後續有針對其產品做韌體更新,算是很負責了,有些產品可能連更新都沒有,目前米以機車上下班為了自保也有裝一個 SJCAM M10當做行車記錄器,一顆900ma電池可以錄720p60f的mov約90分鐘,可惜沒有防水殼不然一定會接上尿袋來錄影,現在最大的問題是電池壽命都只有半年,半年後只能錄約40分鐘,一定要換新,謝謝。

楼主:
朋友的 538 也開始會當,換電池就OK,韌體還沒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