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USB3.0集線器 修改線路

楼主(2018-12-12):
從大陸買的usb3.0hub線器發生靈異事件....
電腦都關機了 風扇還在轉(風扇轉的速度也很詭異)...電腦也打不開
後來把usb3.0hub拔掉就正常了
大陸的便宜貨沒有用二極體遮斷
導致原本電腦usb3.0的port跟hub外加的電源是併聯,關機以後外接的變壓器持續供電,連電腦端也逆流
外加的(5v/2a)電壓逆流到電腦...裝上測試器就發現果然有鬼.正常是不會亮的...只好自己加工了..便宜貨真的遇到鬼

最後用一顆1N4002(100V/1A)的二極體解決電源逆流問題
最上方這張是修好後

補充內容 (2018-12-13 04:25 PM):
這裡也有苦主 https://www.ptt.cc/bbs/PC_Shopping/M.1428509347.A.116.html

网友A:
既然是外加電源逆向流入電腦,
那只割斷而不加二極體可以嗎?

剛剛想到
當未供外電而電腦開機,可能因而未能檢出HUB。

网友:
如果這個集線器一直有接外加電源, 這麼改裝就沒影響.
當把外加電源移開後, 因1N4002的Vf約0.8V, 所以從主機板過來的電壓剩下不到4.3v, 很多設備會推不動.

网友B:
之前曾遇過類似的HUB,也是沒裝二極體直接用0歐姆短路,讓外接電源逆流。
背面的0歐姆應該是給二極體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外加電源逆向流入電腦,
那只割斷而不加二極體可以嗎?

這樣直接斷開不行,他上面有顆晶片要吃電的
我有測試獨立不插外接變壓器(修改過後)抓的到
但是可能會發生lazy104大大講的問題(設備會推不動)尤其是隨身硬碟
不過我是一直都插著變壓器,所以不要逆流造成電腦異常,用一根二極體就能解決算是便宜了
大陸貨真的不要買!!!!這個還不便宜咧 我花了人民幣70元買ˋ的
同樣我以前買的usb2.0集線器,我試過就不會有這種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曾遇過類似的HUB,也是沒裝二極體直接用0歐姆短路,讓外接電源逆流。
背面的0歐姆應該是給二極體用的。 ...

所以說我這個原來不是第一例了,感謝分享經驗,本來想說這樣那我買這個幹什麼用(有點無奈)
最後只好自己改了....
背面兩顆0歐姆量過都有互相通,我的想法比較簡單,直接從線那邊下手阻斷比較好焊(貼面的不知道還有連到哪裡去) 大陸貨的威力終於體驗到了

我仔細看0歐姆那邊有寫d1.真的是被改料了

网友:
可用方法有:
1.一般二極體
2.消基二極體  => 低壓降
3.MOSFET  => 啟動電壓為內部二極體,保持導通利用Rds-on
4.繼電器 => 保持導通利用繼電器,大電流時成本比3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