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cket Reader 寵物晶片讀卡機 螢幕缺字

楼主(2018-12-13):
第一次看過這種晶片讀卡機,是寵物店用的
非常難拆  我所有翹棒都用上了

原來裡面卡榫都上膠

背面電路板

正面電路板

症狀是液晶螢幕的字沒有了
本來開機會有SEARCHING  現在只剩下幾顆點
金屬接點部分  已經清潔 無效

請問要怎麼測試知道是那片液晶螢幕(上面也沒有型號)故障
(訊號正常  只是無法顯示)

還是前面晶片 各種元件就有問題
(訊號不正常  所以液晶無法顯示)

网友A:
  斑馬條換面、換邊試試, 該零件也有故障的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斑馬條換面、換邊試試, 該零件也有故障的可能性.

謝謝指點,我嘗試交換斑馬條
或再用酒精擦一擦,有稍微有點字樣
但是還是不完全,再怎麼大力壓  那個地方就是缺字

網路上查斑馬條  只有看到烙鐵頭 似乎是斑馬紙用的
好像沒有人賣斑馬條  或是要好幾百條才賣

其次要押大力一點  READY的前幾個字才有
沒有壓的話  就只有幾顆點點
但是我也不可能一直壓著~~(本來是有一個透明蓋  直接把透明蓋的支架融掉一點卡住電路板)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指點,我嘗試交換斑馬條
或再用酒精擦一擦,有稍微有點字樣
但是還是不完全,再怎麼大力壓  那個地方 ...

不曉得這種螢幕有方向性嗎?
本來READY的DY怎麼壓緊都缺字  我反180度安裝,變成REA缺字
所以看起來訊號 螢幕應該沒問題

兇手應該還是斑馬條老化
淘寶這種斑馬條,一次要買500條  訂做尺寸  我只想要2條而已...

网友:
在液晶螢幕上貼透明膠帶,一直貼到組裝上正常顯示為止。(用透明膠帶的厚度代替你手指的壓力)

网友:
插花一下~小妹淺見,金手指部分用橡皮擦擦看看,我看圖上是有點霧霧氧化樣~

金手指部分

金手指部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曉得這種螢幕有方向性嗎?
本來READY的DY怎麼壓緊都缺字  我反180度安裝,變成REA缺字
所以看起來訊號  ...

以前NOKIA的螢幕都是用這種導電橡膠,也會有缺字斷點的問題,小弟我都是把導電橡膠用圓棒滾一滾壓一壓,上下顛倒左右相反,類似擀麵皮一樣,會好一段時間。

网友:
小弟的經驗用手壓會施力不平均會斷字,小的都清潔後實際裝上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NOKIA的螢幕都是用這種導電橡膠,也會有缺字斷點的問題,小弟我都是把導電橡膠用圓棒滾一滾壓一壓, ...

不曉得這種斑馬條 70 x5 厚2mm的,不曉得有沒有版友有  可以買來換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曉得這種斑馬條 70 x5 厚2mm的,不曉得有沒有版友有  可以買來換看看

有很多參數要給~可能會有老化的問題~要真空保存之類的~哈

网友:
有沒有可能膠條橡膠部分因為沾到油脂類膨脹,導至黑色導電部分接觸不到電路板

用細砂紙把斑馬條2面磨一磨試試

网友:
圖5,金屬接點部分如果清潔完,拍一張來看看。以目前看來,好像沒清,要清到閃閃發亮為止。

不管導電膠條是否有壞,接點金屬接點一定要先確定清潔。

网友C:
買整片回來自己裁剪適合的尺寸
发泡条/斑马条/全导电长190MM,宽110MM,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指點,我嘗試交換斑馬條
或再用酒精擦一擦,有稍微有點字樣
但是還是不完全,再怎麼大力壓  那個地方 ...

可以先裝機看看,也許壓力平均後會正常顯示。

另外,導電膠條也可以用斑馬紙取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買整片回來自己裁剪適合的尺寸
发泡条/斑马条/全导电长190MM,宽110MM,

我也想要買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