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海信電視畫面異常, 三星面板 LTA400HL10, T-CON SD120PB

楼主(2018-12-13):
半年前初步了解, 當時還看到畫面. 最近搬回來試試看整修, 結果只有背光和聲音, 螢幕完全沒有了畫面.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448

拆機, 三星面板, 網路找找看, 兩個 DATASHEET, LTA400HL10, 說明這面板是 T-CON 配對的
看圖識字,
T-CON 來電12V, 分成兩路電供給面板和T-CON的控制器
一路使用 RT9979, 提供 AVDD / VSS / VDD / 1.2V / CKV / VONE / VOFFE / H_AVDD / 3.3V
另外一路使用 LD39150, 提供1.8V 給面板
T-CON 板子印刷有對應的測試點

得到電壓數據如下,

T-CON SD120PB

test pointvoltage
VIN1_12V
11.5
VIN_12V
11.5
VCC_5.0V_1
5.2
VCC1_33
3.3
VCC12
1.25
VDDMHL
8.38
VCC_5.0V
5.2
VOFFE
-12.13
VONE
30.8
VCC18
1.84
VCC33
3.3
AVDD
17.3
VSS
-7.4

CKV1
9.28
CKV2
9.05
CKV3
9.25
CKVB1
9.23
CKVB2
8.8
CKVB3
9.28
STVP
-12
VST1
1.6
VST2
1.6

LTA400HL10 datasheet

因為只找到功能方塊圖, 並沒有辦法知道個電壓參考標稱值, 也就無從查起.
在網上搜尋看看 RT9979, 看到有關三星面板的修復原理, 其中也說明幾個名稱, 例如 STVP / CKV / CKVB 等等, 大概是設計的原理解說
不提供下載, 只能購買或者網頁觀看, 不過有些用處, 算不算秘笈, 其實過時也沒有, 原文看以下連結,
https://zh.scribd.com/document/3 ... g-panel-repair-v1-7

雖然看了, 依然無法修復.

网友:
你的問題很簡單說明,電壓數據都是錯誤的,因為主電壓都沒做動,形成保護迴路。
所以浪費一堆時間測量電壓數據。我是看見前一章帖子圖片。
再比對你寫的.實測電壓數據。這個問題修屏的都能看懂。
可以qq群求救詢問。能有詳細的說明。

楼主:
早上玩了一陣子, 筆記呀, 測電壓呀, 等等, 既然開來沒看頭, 就模仿大師們用打字筆刷金手指, 刷排線, 刷完就忙其他事情.

下午收攤前, 裝回去看看效果, 有了畫面, 問題依然, 就實施拔除排線的 方法.
把電視掛牆壁, 旋轉180度, 排線在上面, 所以畫面是顛倒180度的, 面對螢幕, 拔除左邊排線, 左邊有畫面, 右邊黑色, 相反, 拔除右邊排線, 右邊有畫面, 左邊黑色, 兩個狀況畫面都不正常.

最後兩邊排線全插, 看整個換面, 跟以前發現的問題是一樣的

楼主:
SD120PB, T-CON 負責面板多路供電的東西,
比對方塊圖和實物 (最近才知道, 點位圖)

RT9979, 64個腳, 有好幾個輸出電壓, 可能是 RICHTEK 出品, 不過找不到 DATASHEET, 最接近的可能是 RT9971, 不過PIN 數不同.

LD39150, 3.3V 輸入, 1.8V 輸出, 測量的結果顯示很規矩, ST 出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玩了一陣子, 筆記呀, 測電壓呀, 等等, 既然開來沒看頭, 就模仿大師們用打字筆刷金手指, 刷排線, 刷完就 ...

您有時間可以再測試下,變化電壓現在都變化了。
比對下可以知道那些電壓  (動作了)
往這個方向下修。
可以有機會修好他。(只需比對)整形前.整形後.變化的電壓
給他一個平均值。就能正常。祝您好運。

楼主:
SD120PB, 板子上正反面都有選擇面板大小的電阻, 40/46/55, 這屏40吋, 所以有兩個電阻安裝在 40 INCH 的位置
當然, EEPROM 裡面存儲的 EDID 資料應該根據面板大小可能有分別, 起碼 PANEL NAME 就不一樣. 甚麼是 EDID 資料, 這個面板的資料表沒有給出來.

看看其他型號的面板, 類似的 EDID 資訊
自己做個簡單的編程器就可以讀出來, 一般都用 24Cxx 的系列 EEPROM 儲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