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家用定時器推薦

楼主(2018-12-13):
機械式最小刻度大多15分鐘,數位最小可設至1分鐘

就依彈性來說,似乎是數位的比較方便

那麼在眾多定時器裡,有大大們有使用上的經驗嗎

有哪些品項或功能是必推薦的呢

還請大大們給與指導,謝謝!

「補充:目前用途是要給手邊所有的3C充電產品來充電,因為有些不常用,常常放到完全沒電」
「例如:運動錶、藍芽耳機、數位相機、舊手機……等」

网友:
對我來說機械式的便宜好用
電子式的好用不過壽命就沒機械式的好了~
你只是要定時充電機械式的很夠用了~
只需注意用電的安培數去購置適合的定時器

网友:
最近發現…用智能的是最省錢的,智能的也能設定定時開、關,可以儲存設定在開關裡,完全可以取代傳統定時的~

网友:
第一款我買了好幾個,用沒多久壞了兩個,也忘記是跟誰買的
打算自己開殼來處理,然後打不開...srO

网友:
使用中,五金賣場買的,配合電磁接觸器控制220V的儲熱式熱水器,目前正常使用6個月。

网友A:
個人買的這顆 【太星電工】的 OTM312,三不五時會當機,一定要放到內部沒電才能用…

非常不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個人買的這顆 【太星電工】的 OTM312,三不五時會當機,一定要放到內部沒電才能用…

非常不推~ ...

之前也有想買這款 瞬間消火

我家裡有兩個機械式買兩三年了還沒壞,不過運轉聲音變大,
還一個太星 OTM314 也是兩三年都還正常使用。

樓主要注意一下你想充電頻率吧,機械式的只能設定每天哪時候開關,
電子式的可以設定較大範圍,ex:OTM314可以設定 星期一 、三 幾點開 幾點關。

网友:
電子式的有多段程式可設定 (可以整週為循環單位)& 儲存 & 停電後不用重新去校正時間
但內部記憶電池,記得每過兩年自己開殼更換,不然計時器很容易自毀罷工

機械式的使用簡單直觀,單價較低
但只能設定24小時內的循環,功能有點受限,且如樓主題到精準度是+-15分鐘,
停電完,復電後,要再去做時間同步對時調整

看用途位置 與 使用對象
0. 先聚焦控制對象的負載功率選用合規格的產品 (不能重載電器,選用迷你繼電器規格)
1. 精準定時用途請用電子式
2. 使用者電器接受度不佳者,請使用機械式
3. 單價選便宜的就好 (2~4百元左右)

网友:
建議這二款 應該是自動控制級,可以比好幾台家用,設後不理,直覺式操作。
固定 就機械式
需變化 就電子式
以上須配合環境接線改裝,參考看看

補充內容 (2018-12-14 06:01 PM):
以上二著內部都是電子式,共同特徵有內建電池(計時用,都宣稱三年後需更換),停電不動作。

网友:
1.機械式:用了二十幾年,修了一次,螞蟻跑進去自殺,卡到了。15分鐘,24小時。
背面:
2.電子式:站上前輩割愛標到改記憶電池,用半年左右,沒故障過,分.秒.每週。
改記憶電池

网友:
我用倒數第二個機械式的....看你需要來購買囉

网友:
米目前用第五個聲寶機械式計時器,第六個之前有一個很快就故障了,現在都盡量人在家才開電器,避免造成意外,謝謝。

网友:
樓主方向好像錯了,依經驗電流大才是故障原因,繼電器,ssr有裝嗎?

网友:
樓主用途是攜帶型3C用品,充電跟定時器應該關係不大,記得東西時間到要插充電線比較合適

网友:
智能插座 HS110,類似這種插座對岸很多,小米家也大推,以後家裡一堆智能插座,整合後就變成智能住宅了

网友:
家裡買兩個 太星 OTM318 機械式有塑膠蓋,特力屋打折時4××元,用了一年多。
平時單獨插熱水瓶跟飲水機,每期電費至少省兩百元。(設定早中晚各一小時,半
夜不用加熱,象印高保溫省電熱水瓶比較貴,舊的加上定時器繼續用,只是電動給
水時必須切換到供電,這一點較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