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Motorola DECT 1.8GHz C402 無線電話故障修復

楼主(2018-12-14):
昨天晚上家中的電話突然故障,兩支手機上同時出現Base .....,用手機試著撥家中電話,結果是有撥通
但是電話沒有響,因此檢查了一下,發現兩支手機可以正常充電,不過不會出現HANDSET 1與HANDSET 2的
正常待機畫面,檢查後主要的電話底座的電源變壓器電壓異常,正常空載電壓約為8.8V,故障後的空
載電壓為1.8V,還好還有輸出電壓,因此拆開後先拆解33uF/16V的電解電容來測試看看,檢測後電容為
25uF,所以更換上另一顆33uF/16V(檢測值約為42uF),更換後在今天早上測試可以正常撥接與接聽電話了
,這款電話比較特別的地方是附的兩個變壓器的接頭不同,無法通用,並且分別提供7.5V/300ma與
7.5V/200ma,謝謝。

產品標示

變壓器規格

變壓器接頭,卡榫很特殊

電路板

故障的電容器特寫

故障電容器電容檢測

网友A:
vloss高,漏電嚴重是故障原因。建議電容耐壓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vloss高,漏電嚴重是故障原因。建議電容耐壓加大。

回 小星星 大 ...

謝謝您的建議,因為本身變壓器內部空間有限,新更換的電解電容33uF/16V已經比原先故障的高度高了許多,所以如您建議提高耐壓的話,可能要找一些高度較低且耐壓較高的電解電容了,米記得低漏電的電解電容好像高度比一般規格的電解電容低了一點,不知道是否正確,謝謝。

网友A:
可以的,引腳套熱縮管,放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引腳套熱縮管,放倒的。

回 小星星 大 ...

這是個不錯的方法,不過米只找到這一顆33uF/16V,其他幾乎都是47uF的,只能等到下次再測試了,謝謝。

网友B:
請教您所使用容值檢測器精準度多少?可測值範圍?以及哪可購買呢?小弟也想來一台.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您所使用容值檢測器精準度多少?可測值範圍?以及哪可購買呢?小弟也想來一台.感謝 ...

回 jerry5233 大 ...

米用的測試工具規格給您參考,米是在蝦皮上買的,有好多種可以選,可以裝14500電池的,接9V電池的,可以自行挑選,價格應該在500元以下,謝謝。

規格:
顯示:128x64 LCD
電阻測量:最大50MΩ
電阻辨識率:0.1Ω
電容測量:25pF-100mF
電容辨識率:1pF
電感測量範圍:0.01MH-20H
供電方式:14500(不含) 或是 Micro USB 5V(勿超過5.5V)
PCB尺寸:約75x70mm / 2.95x2.76in
數量:4件

包裝內容:
1x 測試儀(不包含電池)
3 x測試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