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三陽 心情 100 化油器版 化油器清潔維修

楼主(2018-12-14):
我的老車要動手維修整理了.

1.全照...

2.全照的左上方.....這顆是什麼???要清潔嗎???

3.全照的左下方.....這裡有漏油的樣子,是出了什麼問題???

謝謝回答!!!

网友:
左下方的是汽缸蓋PCV閥蓋的O型環老化滲出油氣.......換掉就好了+抹點密封膠...

左上不知道你說哪個....

PCV是引擎汽缸吹漏氣控制系統,這個廢氣因為環保的關係被導回進氣系統燃燒掉...

网友:
2.全照的左上方.....這顆是什麼???要清潔嗎???
  A:二次回收裝置,感覺三陽這設計好像比較好,騎過的G3和RS100管子都會破掉,然後修車師傅都是直接
幫我廢了,照片這感覺狀況還很好。

网友:
1.那顆是"二次空氣導入單向閥"我上網查..我看也有人拔下來清一清
2.漏油.部份.感覺像汽缸頭那邊的墊片老化..造成.(我也是猜一猜XD)
無聊上網查的..

网友A:
3.會不會漏很多,如果不會就這樣繼續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會不會漏很多,如果不會就這樣繼續騎吧,

如果買得到[護油圈]這也不貴,能換就換了算了.....

這幾天我這邊都在下雨,等沒雨再出去買來換......

會漏總是不好......

网友:
想當年PCV廢氣都嘛直接排放於大氣中...後來才搞了回收系統...

環保讓引擎失去很多馬力~

网友B:
應該pvc蓋or管  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pvc蓋or管  漏的

經你一說,看起來比較像管漏的.....

有人知道那條管的作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你一說,看起來比較像管漏的.....

有人知道那條管的作用嗎????

那條管的作用是油氣回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你一說,看起來比較像管漏的.....

有人知道那條管的作用嗎????

束環可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