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總請進] LED夾燈問題請教

楼主(2018-12-14):
LED夾燈裝上電池,按下開關,不亮
拆開一一測試 :電路接線/開關/電阻/LED燈珠,皆正常
唯獨點不亮
看了電路板,似乎沒有完成整個製做 (電路板上少裝了零件 ? )
可否請蔡總開釋一下
LED夾燈內部,正常的電路板上,紅圈中還需要哪些零件加進去 ?
可否給個零件列表 & 焊接位置參考一下 ?

网友:
多不需要那是給電池的充電用的~
直接用18650的電池接上就可以點亮

网友:
應該就是6V 電池經過開關直接供應LED

网友A:
1.我不是廠商
2.我幾乎每件物品都會測試過包括你要的這夾燈也測試亮過
   除了上次有一件物品我沒電源無法測試便送出
   所有物品我都試過才會送出
   所有物品我都試過才會送出
   所有物品我都試過才會送出

3你問小弟多少錢我本來想送你所以沒開價
   因之前有一次經驗送你一件物品你一定要給雖然不多
   所以我才說隨便你

  也因此兩百顆塑膠頭螺絲加一個夾燈你說你比較小氣所以給我含運總共200元
4.這幾乎是回收場買來送的.我從來沒賣過一個
   你是第一個給小弟銀兩的
5叫小弟餵老師開釋 ~~~~~傻眼了

6.請不需客套稱蔡總(其實我很討厭)不過你們高興隨便你們
   我只是一個小木工

老師就事小弟論事

网友:
這是直接給電,
電池可能電壓不夠,
或者電線很細可能有斷路,
開關在多按壓幾次,
請再量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不是廠商
2.我幾乎每件物品都會測試過包括你要的這夾燈也測試亮過
   除了上次有一件物品我沒電源無法 ...

都說是請教了n_109|
怎有點尷尬煙硝味

小弟是奶油桂花手
常常出包,帶賽嘛 !
所以來求求前輩指示
最主要是想求張脫光光的電路板照比對一下

原本是用充電鎳氫 有5.5V

後來用18650串聯 有7.4V

因沒結果
所以拆開量各接點與線路看看(但各單體元件都是OK的)
小弟頓時迷惘

所以才商請蔡總,看能否有個開腸照,來做一下比對心中的迷惘
這樣看來,只好明天再來細看背板的焊接線路了
原本要私訊求教的,但私訊中示意貼圖的格式不容易編輯,
所以放在打屁版,想說這樣貼圖溝通比較易讀且沒壓力
沒有其它的心思喔

网友:
白線是否斷線 ?

网友:
開關脫焊

還有那個DC座  檢查
或是短路試

网友:
因為這電路太複雜
兩次這兒都不需零件?
那麼大字的問號小弟嚇的屁滾尿流
太客套請小弟開釋
以你的功力算是折煞小弟
難以承接
不敬之處
我也沒辦法

楼主:
晚了
小弟明天再努力
感謝大家提點n_109|

网友B:
直驅型的簡單設計,就是看那個零件誰先壞。

ps:大盤老師的心其實是很脆弱的。感謝有大盤老師,我們才有這麼多好玩的玩具。
謝謝大盤。

网友:
猜測是節省本成的關系,那邊本來就沒有零件。接電源會亮就可以了,不接電就用乾電池。
電流要控制好,不然LED很快壞。

有附變壓器,電池、電池盒、充電電路,都是多餘的。

另有一種連變壓器都不送的,只有電池盒,價格會便宜。

真要充電,早期手機座充可充鋰電,充飽4.2V,LED要多加電阻改線路很麻煩。

网友:
先拆led看幾顆,測試電壓電流,才可改更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驅型的簡單設計,就是看那個零件誰先壞。

ps:大盤老師的心其實是很脆弱的。感謝有大盤老師,我們才有這 ...

脆弱???........是幼小的心靈容易受到傷害的意思嗎????

蔡大其實是對[文字的感受比較敏感]..........應該不是[脆弱].....只是對文字的字義的定義更多一點明確....

喜歡藝術類的人的感受會比較細膩一點.

不知道[脆弱]一詞有沒有踩到線......

网友:
簡單修改用1顆14500點亮

网友:
我在五金買買的是3顆電池架構的.....底座有磁鐵那種

缺點是電池匣中電池接點會生鏽,電阻一高就不亮...

外行人不懂以為是壞了...

网友:
電源直接上LED串, 限流, 看亮不亮, 然後開關, 然後電池座接點, 逐步除錯.
電流不夠也不會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了
小弟明天再努力
感謝大家提點

把它想成手電筒電路、
就很容易排除問題。
Led燈電線到電池座的電線、
這裡量一下、
因為蛇管彎折、
有可能銅線要斷不斷的。

單純的問題不要想太多、
因為文字無法完整表達人的想法、
當純粹詢問問題就好。

网友:
看13顆LED,想不出來如何串並?
飛利浦980大用一顆14500就可點亮,應該是13顆全並。
我都很擔心直接6V電供會不會燒死它。(電池輸出電流不大)
前輩直上2S鋰電,真的捏一把冷汗。
前輩有電表應當可以檢測整個迴路是否有斷,以及開關是否接觸不良,
不然直接量LED也可以看出一點點微弱的亮吧!

僅就個人微薄認知,有錯請指教。

网友:
建議從最單純的問題點查起,<開關>............

网友:
實際拆開來看,你圈起來的地方沒有零件不用管它。

你需要的是檢查開關、導線有沒有通,此燈的電線都太細銅線不純,建議全部換掉

焊點重焊就好,很簡單的電路不用想太多。

网友:
應該不用再談電路了吧!
小弟雖就事論事
有些話卻多了也過了
建議應該沉下去了

楼主:
家裡有些事耽擱,近日少上來論壇
剛剛趁回家洗澡休息機會,上來看看
順便把上面幾樓前輩們建議的事項做個感謝

剛開始沒有外接電供可用
因此只能用電池測試 (鎳氫或18650鋰電池)
18650鋰電池串聯直接供電情況,沒考慮電流太大燒掉LED (因為那個電池快壞了,殘量很低,用在其它手電筒-亮度很暗)

這夾燈製作的方式
如前輩所提示,是直驅點燈應用
很多市售汽車應用的改裝LED燈也是類似方式 (簡易式)

之前有繼續找自己的盲點
也想把電路一併畫一畫
有下載Diptrace稍作學習
畫了一半,家裡有突發狀況,就停擺了

雖然沒完整畫出電路交代一下,但有找到自己的盲點了
原本想藉畫出的電路,看能不能來討論個"外加電池充電迴路DIY"
這下計劃趕不上變化,只好等下次良辰吉日了

因小弟沒實質知識,也很少實作,沒檢修能力,狀況百出,且詞不達意,結果是搞笑了

一開始所提到
所有元件/配線/開關,都檢查過是功能正常的 (LED會亮/電阻誤差-規格內/接線沒斷/開關OK)
唯獨漏了DC插座 (沒想過內部奧秘)

趁空檔,買了顆DC座回來比對看看,DC插座各PIN腳間的差異
似乎是內部切換接觸彈片,沒復歸導通另一頭的電池迴路
因此試試,暫時改一下接線,到DC座的電池供電PIN點
可以點亮LED

感謝大家的幫助
也感謝蔡總的愛心,有實作品材料提供,讓枯燥的學習摸索過程更生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裡有些事耽擱,近日少上來論壇
剛剛趁回家洗澡休息機會,上來看看
順便把上面幾樓前輩們建議的事項做個感 ...

恭喜完修,只是這樣接法,有電池時不能上外部電供。

還是把電源DC座換了比較完整些。

或者改成14500單顆+USB充電板~此賣場與本人無關單就露天搜尋最低價這樣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裡有些事耽擱,近日少上來論壇
剛剛趁回家洗澡休息機會,上來看看
順便把上面幾樓前輩們建議的事項做個感 ...

你終於上線了  我很擔心你
我以為你會被嚇跑
下一次要記得嚇回去n_087|   不要再用XX會員進來說了呀n_081|  換做是我看到專炸請進 我也是會緊繃起來的n_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