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traPower電動起子機進階版一鍵切換3.6v(慢速小電器用)10...

楼主(2018-12-15):
接上一篇改18650鋰電池: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70405&extra=
修電器用幾次,壞了好幾顆塑膠螺絲座,剛好看了michelintw大的: BOSCH IXO 3 雙12特價(3.6v)。
多位前輩說這個好用,突發奇想,用電供輸入3.6v試看看,測試結果很滿意,不但轉速慢,扭力也稍變小,於是動手再改個進階版。

1.先畫電路圖。

2.找兩個2聯6腳大電流開關。

3.並起來,要同步切換。

4.開關有幅度,找瓶子借一片來用。

5.貼合好。

6.線接好,裝上開關切中間off。

7.切3.6v。

8.切10.8v。

9.測試扭力及轉速。

10.以前買來裝震動電鑽(免出力)後來沒用到的鑽夾,快速頭不一樣,改一改湊合著用。

11.卡得住不會掉。

12.跟了我三十幾年的古董,可以不用那麼操了。

*****請大家餵公狗給老大加油!*****

网友:
馬達承受電壓,有這麼寬?也許通用。

网友A:
回 康品穎 大 ...

謝謝大哥提到米的打屁聊天文,這樣的設定要如何充電(充電線路修正過?),電池會容易掉出來嗎?18650電池是使用動力電池還是一般的樣式?謝謝。

网友:
改的好,併連時可以直接充電,平衡充也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 康品穎 大 ...

謝謝大哥提到米的打屁聊天文,這樣的設定要如何充電(充電線路修正過?),電池會容易掉出 ...

我沒有3.6v起子機,不然會拆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 康品穎 大 ...

謝謝大哥提到米的打屁聊天文,這樣的設定要如何充電(充電線路修正過?),電池會容易掉出 ...

1.設定要如何充電(充電線路修正過?
回答:用並聯3.6v充電,免用保護板,只是如用充一顆的小充電器,要三倍的時間。

2.電池會容易掉出來嗎?
回答;不會,要很用力才能拔出。

3.18650電池是使用動力電池還是一般的樣式
回答;請上一篇,連老大多看不過去了,一定要動力的,只是個人猜想,並聯3.6v可能較不易壞一點點。

网友B:
康大你那電壓表4v以下能顯示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康大你那電壓表4v以下能顯示嗎?

要另加一組電源,正想用2個手機電池串聯,否則之能4V以上才能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康大你那電壓表4v以下能顯示嗎?

剛找到,2.4V電壓表,這樣就不用另加一組電源。
兩線電壓表0.36寸 DC2.4V-30V 綠色 直流電壓表頭 二線 摩托車電壓表 數顯表 七段顯示器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26912994707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找到,2.4V電壓表,這樣就不用另加一組電源。
兩線電壓表0.36寸 DC2.4V-30V 綠色 直流電壓表頭 二線 摩 ...

讚一個,美中不足,如0·28吋更好。

网友C:
跟據你的開關切換...
重畫後,變成可以隨意 串並聯...

6P開關可以獨立選擇
1. 都串聯 3.6V*3 = 10.8V, 電池 A串B串C串聯,
2. 串並聯,3.6V*2 = 7.2V,  電池 A串(B並C)或(A並B)串C
  註: 串並聯混合時,每個電池放電量(快慢)會有所不同
3. 都並聯,3.6V*1 = 3.6V,  電池 A並B並C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據你的開關切換...
重畫後,變成可以隨意 串並聯...

第二7.2v串並聯,電量或電壓不同,大電量輸出,電池會容易壞嗎?個人覺得,3.6與10.8兩種選擇,即可滿足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