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AMREL FG-506 函數波產生器整理

楼主(2018-12-15):
最近入手了一台中古 FG-506,這台是美國 AMERICAN RELIANCE INC. 委託台灣茂迪生產的,後期也有以MOTECH品牌銷售,內部電路結構與規格都是一樣的。

拿到之後拆開清潔,面板全部拆光,面板、按鈕、旋鈕、上下蓋泡洗衣粉水再以牙刷刷洗乾淨,上蓋貼紙黏膠以酒精處理,生鏽螺絲全部換新,以空壓槍除塵。

▼ 面板泛黃是這台的特色,黃得很均勻其實也還好。

▼ 花了75元將5顆BNC座換新。

▼ 前側照

▼ 背側照

▼ 內部上層電路

▼ 內部下層電路

▼ 內部機構設計蠻強壯的,尾端電源供應器部分可以單獨拆離。

▼ 上下蓋與面板內側都有咖啡色塗裝,可能是為了抑制電磁波散逸。

▼ 整理好放到實驗桌上繼續服役。

▼正弦波輸出,波形還不錯。

▼ 三角波

這台內部有CPU當作主控制,用LCD顯示器配合按鍵以互動式操作,可以大幅簡化面板開關元件,操作也比較順手,面板上所使用零件都是常用標準規格,維修比較容易,波形產生部分還是保持傳統類比方式。

网友:
咖啡色塗裝,可能是為了抑制電磁波散逸。

那就是江湖傳說的紅丹 就是防鐵製品的鏽蝕的那種紅丹
紅丹是 氧化铅 四氧化三铅(Pb3O4)
早期 塑料機箱內側噴塗 紅丹 用铅吸收抑制電磁波散逸。

网友:
這台我有,便宜的好選擇

网友A:
想把 6Mhz 版本改成 13Mhz 不成功就多買一台 13Mhz 研究
使用的感覺頻率調整沒有聲寶 FG-617 來的方便快速,
所以都在旁邊待機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感覺頻率調整沒有聲寶 FG-617 來的方便快速,

是聲寶 FG1617 吧?算是經典機種,我也曾經使用過幾台。

純硬體式的儀器,操作是比較直覺,但面板上開關元件太多,尤其頻率範圍波段開關,想更換幾乎不可能,一方面是買不到,另一方面是焊點太多很難解焊,帶開關的可變電阻也很難找得到。

网友B:
我也有一台,但開機設定頻率後會漂移,所以試著拆開整理。結果裝回去後機器開機後一直無法跳到選擇頻率這一項,輸出也變得很小。想找這台機器的電路圖來試著自已維修,但找不到。有人可以指點一條明路嗎?

至於改13mhz我曾看過國外論壇,提出改韌體的方式來做,但能不能改沒看到下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但開機設定頻率後會漂移,所以試著拆開整理。結果裝回去後機器開機後一直無法跳到選擇頻率這一 ...

剛開機到熱機頻率會小幅飄移是正常的,我這台冷機到熱機會從10.2KHz降低到10KHz,也就是熱機之後將頻率調整成10KHz,關機隔天再開會變成10.2KHz,然後隨著工作溫度上升,頻率逐漸降到10KHz,SAMPO FG1617飄移幅度更大。
無法切換到頻率選擇畫面,有可能是按鈕開關接觸不良,或是排線到主機板這段斷線,這問題應該容易處理才對。
輸出變小有可能最右邊那顆輸出調整VR不良或是連接線不良,這顆VR單獨用一條3P連接線接出來,多次拆裝有可能在VR旁邊焊接點會斷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但開機設定頻率後會漂移,所以試著拆開整理。結果裝回去後機器開機後一直無法跳到選擇頻率這一 ...

建議另開新帖 討論此問題

設定頻率後會漂移  這個要先查信號在哪邊發生漂移的  漂移的表現又是如何
再來裝回去之後  有其他error產生 需檢查是不是有部件沒有裝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