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器記憶體與CPU

楼主(2018-12-15):
如標題 伺服器記憶體與CPU
1GB八條
intel XEON 5110
這兩樣為舊時代產品,
有興趣可投標。

网友A:
能配主機板嗎
加錢買主機板

CPU跟RAM能搭上用吧

网友:
沒主機板用不了這兩件啊。
樓主有主機板的話請加標吧。

楼主:
這兩樣是我機架式伺服器升級換下來的,
手上沒有多餘的主機板,
這種舊時代的主機板,
建議到網拍上找有沒有便宜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配主機板嗎
加錢買主機板

771是可以透過貼片轉成在775主機板上使用,只不過現在貼片現在不知道是否還買的到?

不過伺服器的記憶體在一般的主機板應該是用不了,還好只是D2的不難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771是可以透過貼片轉成在775主機板上使用,只不過現在貼片現在不知道是否還買的到?

不過伺服器的記憶體 ...

之前我有看過可以直上771腳位的白牌主機板,
如果有特殊需要的話,還是找一片伺服器主機版來裝,
淘寶上應該有很多便宜的好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