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隨身碟,主控偵測軟體

楼主(2018-12-15):
我有一顆使用八年的USB隨身碟(4GB),
去年忽然磁區區消失,也無法初始化,
一直到昨天,在網路上找USB隨身碟修復,
找到別人文章的教學,
先下戴ChipGenius軟體,來偵測隨身碟的主控晶片,
軟體下方有USB量產工具的網址,
下戴後,掃描修復,移除隨身碟再插入,
重複修復後,竟然復活了。

网友A:
這修復應該都會連裡面的資料一併刪除了吧......

网友B:
我有一隻送的裡面有廣告鎖住不能刪,看了礙眼來試試能不能消除

网友B:
請問ㄚ達大,量產工具那個我不會用請問方便PO操做方法嗎?謝謝

网友:
有的隨身碟會規劃為兩個分割區,前面的分割區會放一些特有軟體,建議先找廠商提供的軟體將最前方的分割區刪除,再將整個隨身碟重新規劃成一個分割區,應該就可以了,謝謝。

网友B:
ㄚ達大謝謝原來是我選錯TOOL現在好了把裡面原來分割兩個,一個不能存取的都變成一個了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ㄚ達大,量產工具那個我不會用請問方便PO操做方法嗎?謝謝

回 Dave 大 ...

可以試試看下載比較新的量產工具看看,下方的連結有比較多的版本可以試試看,謝謝。

https://www.usbdev.ru/files/chipsbank/cbm939596umptool/

网友B:
謝謝michelintw大,我已修改好了,之前玩好久爬好多文方向都不對一直沒能如願,雖然只有小小一G,但電腦顯示兩個區就覺得很礙眼,今天終於如願了~~

网友:
這個好幾年前就玩過了~

不過用這個要小心 , 如果設置錯誤 有可能會變成 磚了 !!

我的 MP3 就被我搞掛了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謝謝michelintw大,我已修改好了,之前玩好久爬好多文方向都不對一直沒能如願,雖然只有小小一G,但電腦顯 ...

回 Dave 大 ...

米能幫上忙真的很開心,小容量的隨身碟,在製作開機ISO或是做一些測試很方便,速度快也比較不會擔心弄壞,就像米分享的另一篇創見25S3外接盒更新韌體的文章一樣,有時候還是需要一些壯士斷腕的勇氣,不然很難把原廠無法處理的問題解決,另外請問Dave大,是否更換量產工具版本就解決問題了?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 Dave 大 ...

米能幫上忙真的很開心,小容量的隨身碟,在製作開機ISO或是做一些測試很方便,速度快也 ...

michelintw大我是用ㄚ達大那個工具裡下面的連結網址進去找相同晶片型號的軟體就讓我整個FORMAT了
只是原來1G進去看是2G,心裡有點期待,等整個FORMAT完還是1G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chelintw大我是用ㄚ達大那個工具裡下面的連結網址進去找相同晶片型號的軟體就讓我整個FORMAT了
只是原 ...

回 Dave 大 ...

瞭解了,謝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隻送的裡面有廣告鎖住不能刪,看了礙眼來試試能不能消除

這種隨身碟沒故障,只是有無法刪除的磁區,可以使用windows 內建的 diskpart 指令(cmd畫面),簡單快速清除。

操作方式可 google "diskpart 教學"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種隨身碟沒故障,只是有無法刪除的磁區,可以使用windows 內建的 diskpart 指令(cmd畫面),簡單快速清 ...

謝謝這是我一開始方向錯誤的方法喔~因該隨身碟是量產有分割一小區塊是完全不能動鎖定起來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修復應該都會連裡面的資料一併刪除了吧......

修復後資料就不見了,不修復資料也讀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ㄚ達大謝謝原來是我選錯TOOL現在好了把裡面原來分割兩個,一個不能存取的都變成一個了謝謝

我隨身碟原本也是分成兩的碟,修復後變成一個碟,
但是讀寫指示燈也不會亮了

楼主:
我修復的維修碟,使用量產工具時,有顯示有壞的區塊,
猜想之前隨身碟忽然無反應也許與壞區塊有關係。
死馬當活馬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隨身碟原本也是分成兩的碟,修復後變成一個碟,
但是讀寫指示燈也不會亮了 ...

ㄚ達大會不會是LED設定這個選項沒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