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冷水管漏水,頭痛中。

楼主(2018-12-15):
由於冷水管都在牆壁或是樓板中,不知道該貼甚麼照片,沒有照片提供是否違反版規?

初步判斷馬桶水箱,各處三角凡而都沒看到漏水情形,也沒看到任何滲水跡象。所有該關掉的水龍頭都關閉,
熱水器下方三角凡而也關閉,水表還是持續慢慢轉動>>因而判斷是冷水管漏水。

以往的冷水流量順暢正常,這段時間冷開啟時水量還好,不到一分鐘水量會變小【判斷是漏水失壓所致】
更因此熱水器點火不易啟動或是忽冷忽熱【推測是冷水不足所造成水壓不夠】雖然加裝了熱水器的加壓馬達(不是樓頂冷水加壓馬達),只能改善很少【很微小】。

爬文看到所謂的灌注補漏,不用破壞牆壁。{冷水管重新安裝管線工程浩大}

請問有人知道這樣的工法嗎?這種工法可行性如何?

補充內容 (2018-12-19 05:44 PM):
最新狀況回報,終於找到漏水原因,是魚池的浮筒卡住,導致微量漏水,不是冷水管線的問題。關閉魚池進水就不漏水了(水表不會轉動_}。

補充內容 (2018-12-19 05:46 PM):
熱水量變小,清洗過熱水器ˋ的水盤{有許多水垢}狀況稍有改善。下一步將會清洗熱水器加熱管路。

网友A:
漏水跟水量不足應該是兩件事,如果漏水已經影響到水壓,那漏水量應該很大,小小滲漏應該不會影響水壓才對。
沒看到漏水點嗎?有漏水牆壁或樓板應該會濕濕的,如果是透天一樓漏在泥土裡就很難抓了,聽說有人用聽診筒貼著樓板、牆壁聽,漏水點會特別大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水跟水量不足應該是兩件事,如果漏水已經影響到水壓,那漏水量應該很大,小小滲漏應該不會影響水壓才對。 ...

從水表的轉速看來,推測還不是漏很大。 聽診器可以聽漏水嗎?手上剛好有聽診器,我試試看。
我最擔心是一樓漏到地底>>這樣使用聽診器不知道能不能聽出漏水?

基礎判斷能找能看的我都看過找過>>實在沒發現漏水痕跡。

老舊房屋{約20年},不確定冷水管是否使用了鍍鋅材質的接頭。

网友:
台灣有的話價格應該很嚇人

网友B:
熱水器下方三角凡而也關閉,水表還是持續慢慢轉動....有沒有裝水塔?
剛剛有用水,但水塔沒滿本來就會進水,水表也會轉動。

一般就只是熱水管因水垢阻塞,
就三角凡而/90度彎管/浴缸水龍頭一字凡而 拆下來,刮一刮/水沖出來就好!
瓦斯熱水器若水溫(火力)調太高,會較容易發生,

瓦斯熱水器必須水流量每分鐘3-4公升才能啟動點火,
排除水壓問題,可關掉熱水器瓦斯+2000cc保特瓶+手機的碼表計時,看熱水的水流量多少?

水流量每分鐘8L=每秒0.1333L, 把2L寶特瓶裝滿約15秒,把1.25L裝滿約9.4秒
水流量每分鐘10L=每秒0.1667L, 把2L寶特瓶裝滿約12秒,把1.25L裝滿約7.5秒
水流量每分鐘12L=每秒0.2L, 把2L寶特瓶裝滿約10秒,把1.25L裝滿約6.25秒

也可開洗手檯的水龍頭,排除浴缸水龍頭的一字凡而阻塞。

网友:
屋內牆壁如果有漏水,
會產生壁癌.
懷疑水垢問題..

南部水質較硬..

网友C:
外面有廠商使用 紅外線熱像儀抓漏。朋友有請廠商過來找過。滲漏處非常明瞭。

以下有討論。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335&t=4986863

抓漏上面,還是需要將水管灌進熱水再來找。

网友D:
這種問題就算你抓到了,如何補漏也是一大問題,重新牽明管不是比較快?不就是沿著牆壁牽到水塔,難不難看就看個人的心態了。

网友E:
你有用RO濾水器嗎?

上次租屋房客的RO濾水器一直排水

网友F:
加壓馬達多久啟動一次 ?!先判斷哪段區域漏水再評估 !

网友G:
要先找到漏水的地方,大部分在接頭處,挖開清乾淨,用塑鋼土止漏,試幾天沒問題再用水泥補好,我的熱水管在地板,修好6年多,目前完好。

网友H:
是水表進來,還是水塔下來部分,我之前是水表至屋內地下,水表開關全開轉超快,聽診器找好久沒找到,最後重拉明管至四樓水塔。又剛好大年初二,找不到人修,自己硬著頭皮作,好危險,印象深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有用RO濾水器嗎?

上次租屋房客的RO濾水器一直排水

我是裝了RO濾水器,全手動不會自動排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壓馬達多久啟動一次 ?!先判斷哪段區域漏水再評估 !

不是頂樓那種加壓馬達,只是熱水器下方的加壓馬達,不會無端啟動,只有使用它才會啟動。
就是沒有跡象,不知到哪斷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問題就算你抓到了,如何補漏也是一大問題,重新牽明管不是比較快?不就是沿著牆壁牽到水塔,難不難看就 ...

冷水管要拉明管,原有用水點很多處分散,拉明管實在不方便也不美觀。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先找到漏水的地方,大部分在接頭處,挖開清乾淨,用塑鋼土止漏,試幾天沒問題再用水泥補好,我的熱水管在 ...

沒有跡象顯現,實在無從判斷漏水點,如果找到明確漏水點我也會採用開挖重新接管的方式修復。
塑鋼土從外側能夠止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水表進來,還是水塔下來部分,我之前是水表至屋內地下,水表開關全開轉超快,聽診器找好久沒找到,最後重 ...

我的水表在頂樓,水塔下來之後進水表,然後水管都在房屋結構內部,實在不知道是哪裡漏了。
試圖用聽診器找可疑點,找不到漏水點。(水表是全開狀態,顯示慢慢轉,不快但是轉動很明顯)
我的屋內實在不適合拉明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面有廠商使用 紅外線熱像儀抓漏。朋友有請廠商過來找過。滲漏處非常明瞭。

以下有討論。

爬文看過熱水管使用紅外線顯像儀抓漏。可是我的是冷水管漏水,要整個冷水管灌入熱水,自己做不到,有廠商這樣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熱水器下方三角凡而也關閉,水表還是持續慢慢轉動....有沒有裝水塔?
剛剛有用水,但水塔沒滿本來就會進水,水 ...

我這裡的水從樓上水塔下來,經過水表下到各住戶的。

熱水管確實因為老舊生鏽有些阻塞情形,前一段時間清洗過(DIY),沒有實際測試熱水流量,找時間我測試流量看看。

网友I:
引用 楼主:
爬文看過熱水管使用紅外線顯像儀抓漏。可是我的是冷水管漏水,要整個冷水管灌入熱水,自己做不到,有廠商 ...

冷水管也是使用熱像儀,
把所有的冷水水龍頭打開用熱像儀照,冷水管路成藍色,滲水的地方藍色暈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冷水管也是使用熱像儀,
把所有的冷水水龍頭打開用熱像儀照,冷水管路成藍色,滲水的地方藍色暈開 ...

牆壁溫度須高於管子的溫度才能像你說的顯示藍色,冷水管必須加以冰水製造溫差或在試熱水時要利用熱水來將牆壁溫度升高,會浪費很多的水及瓦斯或電,才看得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跡象顯現,實在無從判斷漏水點,如果找到明確漏水點我也會採用開挖重新接管的方式修復。
塑鋼土從外 ...

塑鋼土可以從外部止漏,尤其是地下熱水鐵管,沒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這裡的水從樓上水塔下來,經過水表下到各住戶的。

熱水管確實因為老舊生鏽有些阻塞情形,前一段時間清 ...

水表偷轉大多是馬桶水箱在漏水。

1. 落水皮老化沒緊閉......容易觀察到
2. 浮球達水位上限後,進水閥桿無法完全止水而從內管溢出.....一陣子沒用馬桶才能觀察到
3. 浮球連桿的鐵鍊偶爾卡住,影響落水皮.....要水箱無水連拉幾十次才能測出來
4. 水箱拉把有點卡住......較難觀察到

网友J:
樓主您要不要去大賣場買幾個馬桶水箱清潔劑,這種整顆丟進馬桶水箱的大多有顏色溶進水中,可以觀察水箱是否會漏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表偷轉大多是馬桶水箱在漏水。

1. 落水皮老化沒緊閉......容易觀察到

這時侯可以用藍藍香之類的東西,就很方便看到有沒有漏水了,用一點點墨汁也可以,
跟修車老司機用香煙在測管路一樣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表偷轉大多是馬桶水箱在漏水。

1. 落水皮老化沒緊閉......容易觀察到

馬桶漏水的觀察我是會的,沒看出漏水跡象。

楼主:
引用 网友J:
樓主您要不要去大賣場買幾個馬桶水箱清潔劑,這種整顆丟進馬桶水箱的大多有顏色溶進水中,可以觀察水箱是否 ...

是否漏水不用藍色清潔劑還是可以觀察得到,只是我這裡馬桶水箱沒有漏水>>水位在內部溢流管之下,
馬桶止水閥也ˋ緊閉著沒有漏水跡象。

网友:
建議找 專業抓漏的
管路狀態與位置 跟找漏點上是實在不是在網路上能答出來的
環境更是要現場看才知道

如果管路都有開關   可以試試  反過來灌水   看那個主幹或是支路會走水

看內文 似乎是主幹   那就想辦法分段測試吧

网友:
我朋友的經驗。
1. 加熱水,很少,不用多。一點點溫度差紅外線攝像機就可分辨出來。沒聽說抓漏要燒掉半桶瓦斯這回事。

2. 出勤一次基本一萬台幣多一點。如果是同一棟建築,多一層多一千多吧。

3. 哪裡漏、漏幾處,都可以知道。

4. 牆裡面的水管,要沒有遮蔽。如果有廚房櫥櫃擋住,這方法不適用。

對於大樓公寓住宅,他這算第三方。誰家該動工該修漏水,一目了然。如果是自家住宅,嫌麻煩就靠工具。不嫌麻煩,就用其他痞友的方法,都是不錯的。

楼主:
由於回覆者很多,不再一一回覆,謝謝各位幫忙提供意見。待清洗熱水器加熱管之後再回報。
之前使用稀釋的鹽酸清洗過整個熱水系統,清洗完水量很大,可能有些副作用不是很好,
下一步將用檸檬酸清洗。清洗完再回報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