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日立除濕機 RD-60SP 壓縮機不動 (電源改裝)

楼主(2018-12-16):
這台應該算是維修區的常客了吧!不是 CAP 問題就是 RELAY 問題,剛好拿到這一台,快速的講一下電源的部分。

先拆開直接把基板請出來。

綠色這顆標稱 2.2uf,實際只剩下 0.5uf 左右。那就換一顆新品,好了打完收工……您以為我會這麼寫嗎?

那當然是……不!

先找一顆適當的 AC110V 輸入 AC12V 輸出的市電變壓器。有就可以,因為這基板不太吃電。使用開關電源模組也是可以的,要記得多作好突波保護,把原本 470V 的 ZNR 改成 270V 或 220V 。這個場合下使用市電變壓器是最簡單的。

C1,R2,ZD1 把它拆掉。注意照片裡的 ZD1 還留著,後來才想到應該不能留 ZD1 才又拿斜口鉗補了它一刀。

這基板用的是全波整流,在 D3/D4 連接到 ZNR 的正面走線,將它切斷。如上圖所示。

雖然理論上不切斷也是可以用啦……

紅色兩條是變壓器的 110V 輸入線,白色兩條是 12V 輸出線,接到背面的這些位置上。

……怪怪,這基板的走線還真 TMD 細耶!這是因為可以省點銅片的錢嗎?想起上次看到這種的,是因為對方使用電腦自動走線造成的。

裝回去,上電,原 ZD1 的兩點應該有 DC 17V 的電壓,ZD2 則是可量到 DC 5V。

到此改裝全部結束。外殼裝好後上電測試,壓縮機啟動,氣水源源不絕出現……享受這美好的一刻吧!

(超) 簡單寫寫,敬請指教。

网友:
走線夠細  才會斷線  或是腐蝕阿

网友:
AC110V 那邊的銅線細比較好~
如果發生短路,細的比較容易燒斷。

楼主:
由於系統已經安裝了保險絲,所以高壓的部分應不用考慮線組線細的問題。

話說回來,到底是誰發明了 PCB FUSE 這東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於系統已經安裝了保險絲,所以高壓的部分應不用考慮線組線細的問題。

話說回來,到底是誰發明了 PCB FUS ...

這是偉大的商人發明的~為電子商品帶來沒好的錢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