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光陽奔騰V2有耐重的掛鉤嗎

楼主(2018-12-16):
如下圖,原廠的尺寸。

原廠尺寸有標註最大承重3公斤,但這3公斤對於家庭主婦來說,

實在是不敷使用。網路上有鋁合金材質的,有標榜可承重20公斤。

網路上的尺寸,只有兩個中心的距離是一樣的,但外框長度大蠻多的。

網路上,找的一陣子,只有找到原廠的。其他有通用型的,只有一個孔,

寫因為特價不能退貨,搞得想買,又怕不能退貨。

請問各位大大們有什麼意思? 如果不能用掛勾,難道是要人揹著嗎? 哈哈

网友A:
不可能掛那麼重啦,
還是用原廠的吧,

网友B:
塑膠掛鉤先犧牲,
用鋁合金犧牲機車固定處,
哪個划算???
要先盤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膠掛鉤先犧牲,
用鋁合金犧牲機車固定處,
哪個划算???

大大你的意思是說,就算掛勾可以耐重,

但因為機車固定處的部分是塑膠,

所以有可能掛勾沒斷,而是塑膠固定處斷掉,你是這個意思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掛那麼重啦,
還是用原廠的吧,

看網路上的掛鉤號稱可以耐重10公斤,猛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你的意思是說,就算掛勾可以耐重,

但因為機車固定處的部分是塑膠,

是的,
我的是V1原廠配置,
至少有5年了,也沒斷。
像這種: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0287791245,
可能原廠塑料關係,
現在機車塑膠殼不到2年,
很容易產生粉屑(外觀白白的)。

改變掛物的習慣,
盡量用底部旁的掛鉤。

网友C:
掛勾鎖點是鐵架,掛個5KG應該還好,小弟有點好奇,這個地方10公斤要怎麼掛,一般的購物袋沒這麼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掛勾鎖點是鐵架,掛個5KG應該還好,小弟有點好奇,這個地方10公斤要怎麼掛,一般的購物袋沒這麼勇吧 ...

囧 不是鐵架啦

我前幾天才更換全車車殼,我的機車是V1,除了大燈跟後燈,其它跟V2都一樣
那個掛勾鎖點就只是兩個螺牙墊片塞進塑膠板,然後掛勾鎖上去

所以是一片塑膠片而已

楼主:
前幾天騎去機車行詢問,得到的答案也是說不建議買承重過高的掛勾,

也是怕掛勾沒斷,斷的是塑膠支柱。

真的要改變習慣了。好奇機車外殼的塑膠,會不會經過風吹日曬雨淋

變得容易裂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掛勾鎖點是鐵架,掛個5KG應該還好,小弟有點好奇,這個地方10公斤要怎麼掛,一般的購物袋沒這麼勇吧 ...

請問大大這是什麼東西? 有關鍵字可以給我線索嗎? 謝謝

鎖點是鐵架,但它鎖的點,如果是脆弱的點,應該是沒捨意義。

就跟合金掛勾和塑膠支架一樣的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幾天騎去機車行詢問,得到的答案也是說不建議買承重過高的掛勾,

也是怕掛勾沒斷,斷的是塑膠支柱。 ...

一定會;
有使用期限,
不然廠商要賺什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掛勾鎖點是鐵架,掛個5KG應該還好,小弟有點好奇,這個地方10公斤要怎麼掛,一般的購物袋沒這麼勇吧 ...

這圖片是腳踏車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圖片是腳踏車嗎?

仙姑,這是V2維修手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仙姑,這是V2維修手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