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 Sonic vx2370smh-LED 拆解背光源

楼主(2018-12-17):
請教版上前輩們…小弟自拆View Sonic vx2370smh-LED,因左邊螢幕偏暗,右邊燈源正常。

但至這一步驟,卻不知該怎麼拆解,能否請教到了這部份,後續該怎麼著手??

先感謝指導的前輩們…

背光燈條尚找不到方法拆解

背光燈條尚找不到方法拆解

正面螢幕下方鐵片

正面螢幕下方鐵片

背面螢幕下方鐵片

背面螢幕下方鐵片

网友:
把這些卡榫翹開.就可拿下鋁框

楼主:
感謝g大的指導,等會就去試試~

网友:
謝謝詳細說明

网友:
因左邊螢幕偏暗,右邊燈源正常.... 先用 公版 點看看 再拆 或許 不是 燈條壞掉 是 高壓板壞

网友:
之前也拆過viewsonic 22吋的機種,走過冤枉路...不過,增加經驗值!

拆完再測結果燈條是好的,所以c大的建議先操作看看!

网友:
通常都是恆流板GG機率比較高~

楼主:
gg了…衝動真的是魔鬼…

晚間把面板全拆光了…但背光燈條好像沒壞…

請問各位前輩,照片中左上方寫back light,主機板上是否就含恆流裝置?

是的話…那是否去買塊主機板回來就可解決…

网友A:
引用 楼主:
gg了…衝動真的是魔鬼…

晚間把面板全拆光了…但背光燈條好像沒壞…

可以改公板驅動板驅動背光。

參考一下這篇
Viewsonic VX2263SMHL-W 可顯示,背光一閃一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008

网友:
引用 楼主:
gg了…衝動真的是魔鬼…

晚間把面板全拆光了…但背光燈條好像沒壞…

買塊公版的 LED 點燈! 直接切斷 原本的 AD版 裡面的線路 在 測量 +12 GND ON/OFF
ADJ 可以不用接(有些接了 也不能控制亮度) 這樣就可以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公板驅動板驅動背光。

參考一下這篇

話說你那台到底搞定了沒?

沒下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話說你那台到底搞定了沒?

沒下文

一言難盡…
用電表的溫度測量,查到電感、sm4043這兩個溫度偏高。
後來連畫面都變無訊號、進待機橘燈了。
有空我再發一篇請教各位

网友:
我也有一台的,畫面模糊,也是在查查中,各位先進請指示明路,那個地方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