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平板] ipad mini 2 不充電捶心肝維修

楼主(2018-12-17):
這台是老丈人當年公會發的紀念品,放了2年沒用,要用時沒電,充電充不進去,一拔傳輸線就斷電關機
搞了1年拆不下觸控板,原來是工具問題,找到一個浴室吸盤掛勾,總算有效了

先用吹風機吹到燙手,吸盤吸在角落,用力拉到觸控板出現空隙,插入塑膠片

近照

這個就搥心肝了,小弟記錯排線位置,塑膠片劃斷觸控板排線

繼續按著LP拆下去

其他就是跟著網路教學,先拆下LCD角落4根螺絲,掀起LCD,再拆下面鋼板7顆螺絲,排線插座上面蓋了片鋼板,3根螺絲固定,1長2短不能搞錯

拆電池有些麻煩,因為後面有雙面膠固定,小弟先用痞酷鏟撐開1/3,再把電池撕下來

電池背面,撕開膠帶可以看到電池蕊接點

電池底部就是鋁質外殼,有恆溫加熱台會好拆很多

電池蕊2片並聯,電壓剩2.18

用充電寶對電池蕊充電,充一天充到3.8V

先裝回試機,不用接傳輸線也能開機了

網購觸控板到手,先試裝看看,可以顯示及觸控

原觸控板前鏡頭有個塑膠框,新觸控板沒附,記得從舊的拆下來裝

組裝完成,還有16%電力,充到100%,開機放了1晚,電力顯示還是100%,不知道會不會騙我

蘋果的零組件量大,單價就比較親民,小弟上沒屋頂買1片觸控板含排線背膠500,貨到付款加60

前輩應該有看到重點,電池被小弟拆到歪七扭八,裝回去會有密合度問題,觸控板會被撐開,所以小弟還用曬衣夾夾著觸控板,看看夾個幾天能不能黏住

网友A:
貓大夫~~~~二師兄都在求救了你涼涼在這修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貓大夫~~~~二師兄都在求救了你涼涼在這修手機

請問A大,二師兄龍體欠安嗎

還有IPAD的排線強度真是有夠差的,第一次遇到塑膠片一劃就斷掉的排線

网友B:
changold2大 請問排線是在下方圓按鍵那嗎?

PS.看EdwardHsu123大用T-8000的膠黏的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C:
電池應該也要換新的才對,鋰電池最怕長時間沒用而過放電,只要有過過放電電壓低於 3V 以下就會傷到電池而其實際容量會剩下一半不到。
可以先去找一下測電池健康度的 APP 來測試一下例如”電池醫生“,但要先完整充放電幾次後才會準。

要買電池來換時建議多買一組面板雙面膠條來黏回去,原殘膠也要先清除乾淨,這樣才能完整的黏好而沒縫隙。
用 T-8000 這類的膠不是熟手不要嘗試,不知道要擠多少萬一太多又搞得很難看。
雜牌的平板或手機沒有專用膠條只能用黏膠黏,蘋果的移動裝置維修市場很大什麼小零件都買的到。

网友D:
大大,電池底下是口香糖膠(無痕雙面膠),
慢慢拉電池就下來了,
可以GOOGLE 3M無痕膠帶,
我上個月才把兩支IPHONE6拚成一支.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angold2大 請問排線是在下方圓按鍵那嗎?

PS.看EdwardHsu123大用T-8000的膠黏的 http://bbs.pigoo.com/fo ...

排線在圓按鈕旁邊,觸控板右下側,小弟把位置記顛倒了
560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池應該也要換新的才對,鋰電池最怕長時間沒用而過放電,只要有過過放電電壓低於 3V 以下就會傷到電池而其 ...

這台從到手到現在,開機使用時間不超過100HR,小弟也是在賭原廠電池還有一定壽命
所以面板目前不想黏死,要換電池比較方便

面板用雙面膠好買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大,電池底下是口香糖膠(無痕雙面膠),
慢慢拉電池就下來了,
可以GOOGLE 3M無痕膠帶,

IPAD MINI的空間設計得很死,電池稍微變形膨脹就可能撐開面板
電池拉下來一定會變皺,小弟看設計電池不上雙面膠也不會走位,幹嘛上膠多此一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大,電池底下是口香糖膠(無痕雙面膠),
慢慢拉電池就下來了,
可以GOOGLE 3M無痕膠帶,

iPad的電池並不是使用無痕膠來固定的
想拆的好看些建議要用解膠劑
不然電池很容易就變形了
wish有提供上傳ipad拆機教學影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A大,二師兄龍體欠安嗎

還有IPAD的排線強度真是有夠差的,第一次遇到塑膠片一劃就斷掉的排線 ...

這麼多吳三桂嘗試突破防疫系統打算破壞台灣畜牧產業.....應該很快就會被突破了

以後沒肉乾臘肉吃了啦........連言強都沒得號溝...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從到手到現在,開機使用時間不超過100HR,小弟也是在賭原廠電池還有一定壽命
所以面板目前不想黏死, ...

不想用水膠的話可以用貼LED燈條的耐熱雙面膠(黏性較佳),裁成細條狀再延邊框貼上
如果都沒有就用書局賣的文具雙面膠來將就一下吧
下次有需要再更換時可以直接買含背膠的ipad觸控玻璃呀n_167|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從到手到現在,開機使用時間不超過100HR,小弟也是在賭原廠電池還有一定壽命
所以面板目前不想黏死, ...

那個圖片就是露天賣家的圖,用 “iPad mini 面板背膠”去找就有,如到掏寶去買同樣的錢可以買好幾份。

鋰電池壽命不完全看使用時間,最忌諱的就是深度放電,汽機車的鉛酸電池也是一樣,下載 APP 後測一下就知道其可用容量。

我有一台 iPad 2 用超過 7 年,充電次數也超過 700 次其電池健康度還有 7 成容量,根本不怕你用就怕你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IPAD MINI的空間設計得很死,電池稍微變形膨脹就可能撐開面板
電池拉下來一定會變皺,小弟看設計電池不上 ...

移動裝置的電池ㄧ定要固定好用雙面膠黏最簡單,否則在裡面左右平移很可能會刮破電池封裝引起火花甚至爆炸。
有些賣家的電池會附送雙面膠條,如果沒有就用文書用的雙面膠帶不用太黏的,安裝時電池的四周不要靠太近周邊要留些空隙讓以後如果電池膨脹有地方可以跑就不會往上下膨脹撐開面板了。

网友E:
鋰聚電池凹成這樣,內部短路機率會增高,增加日後電池發生危險的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鋰聚電池凹成這樣,內部短路機率會增高,增加日後電池發生危險的機率

多謝狼大提醒,小弟這幾天一直開機充電,也是在試會不會有電池異常升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