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TL-42X7500D顯示異常請益

楼主(2018-12-17):
型號:

顯示畫面:

電源板:

主機板:

邏輯板:

請問各位先進這故障大多是那裡造成的,
有清潔過T-con的排線,故障依舊,
有勞版上各位先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A:
主板壞也會這個圖像,邏輯版壞也會。這個需要你先確定吧
主板先查供電1.8V 供應數據轉換零件。
邏輯板就看圖型轉換IC是否異常。接點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壞也會這個圖像,邏輯版壞也會。這個需要你先確定吧
主板先查供電1.8V 供應數據轉換零件。
邏輯板就看 ...

謝謝熊大回覆,此為小弟自家的電視,且非專業人員,電表會使用,不知1.8V要量那一點?
想說用換板的方式來解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熊大回覆,此為小弟自家的電視,且非專業人員,電表會使用,不知1.8V要量那一點?
想說用換板的方式來解決 ...

看看這個會不會很燙。很怕你買錯物品。
佳溫室是看,會不會執正常,會正常就買一個板子換上。
邊加溫邊看畫面。試試看就知道。

補充內容 (2018-12-17 05:35 PM):
佳溫室是看,會不會執正常  (錯誤)
加溫試試看,會不會畫面正常‧    訂正(對)

加溫看看

加溫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這個會不會很燙。很怕你買錯物品。
佳溫室是看,會不會執正常,會正常就買一個板子換上。
邊加溫邊看 ...

這顆IC開機沒多久摸起就很燙,有把接到T-con屏線拔掉,一樣發燙

真的就怕買錯,
熊大您說的那個晶片也會發燙,這個有貼散熱墊片跟鐵蓋接觸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顆IC開機沒多久摸起就很燙,有把接到T-con屏線拔掉,一樣發燙

圖片的很燙跟圖象沒關西,看一下我貼的圖,哪個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片的很燙跟圖象沒關西,看一下我貼的圖,哪個IC

熊大您說的那顆IC開機後也會發燙,
要拿吹風機加溫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熊大您說的那顆IC開機後也會發燙,
要拿吹風機加溫嗎?

可以測電壓,也可以加溫試試,看圖象有沒有變化。

网友:
這個故障面板壞的機會很小,不會是面板玻璃故障。
是板子 造成故障的。只是要查線路才能確定位置。要換版維修真怕說錯多買板子。

网友:
這個應該是T-COM 壞了 換一張吧

网友(2019-01-21):
剛剛跟你提示的圖片.記憶體空焊.(我的完修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