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偉志牌 飲水機 持續加熱不會停.

楼主(2018-12-17):
各位大大請問:
我家有一台落地式的冰溫熱RO飲水機.
現在忽然持續加熱不會停,不知是哪裡故障了.
我有簡易的測量一下.
1.插電後溫度70幾度,加熱燈亮著.溫控器兩個接點是導通的.
2.加溫到96度,加熱燈熄滅,溫控器兩個接點是不導通的.但持續加熱中(聽得到持續滾熱的聲音)
3.一直加熱到102度.還是持續加熱,不會停.

网友A:
檢查再沸騰溫控器是否已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再沸騰溫控器是否已短路

謝謝,我找一下線路與裝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我找一下線路與裝置..

或者是非沸狀態,轉低於目前溫度,再量EGO是否導通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我找一下線路與裝置..

熱水膽除了手調溫控外,還有另兩條線,連接到主板SENSOR上,應該就是另一個溫控.
現在是拔掉插頭的狀態:
拔掉SENSOR端子後量線的端子及主板上的座都沒有短路.
順便量一下再沸騰按鍵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是非沸狀態,轉低於目前溫度,再量EGO是否導通

EGO怪怪不知是不是故障還是接觸不良..

現在沒插電:
往下轉至75度,會聽到"答"一聲-不導通.
往上轉至75-80聽到"答"一聲.再轉85-90度以上-有導通.
再往下轉至80度-不導通.轉至75度,會聽到"答"一聲.

這樣是不是EGO故障..但一開始插電測試,96度後EGO是不導通的,但一樣持續加熱?

网友:
引用 楼主:
EGO怪怪不知是不是故障還是接觸不良..

現在沒插電:

液脹式溫度開關(簡稱大熱控)
往下轉至75度,會聽到"答"一聲-不導通. <因為水溫高等於75度 你轉低於75度 溫控器當然不倒通因為水還夠熱
往上轉至75-80聽到"答"一聲.再轉85-90度以上-有導通. <轉85-90會倒通因為水溫不夠了當然要開始加熱
再往下轉至80度-不導通.轉至75度,會聽到"答"一聲. <這個東西就是有4~6度的溫度差我們稱為回差

運作的原理是這樣
轉95 基本上會加熱到95度跳脫~ 然後水溫降至90度或89度開關會復歸再重新加熱
為何要設定95 因為這開關有個溫度差,你可以注意到他是110度的(因為有山區可能需要轉超過100度水才沸騰)
工廠在做有個+/-3度的誤差(可能導致加熱到98度),所以設定在95度會是比較保險的做法(有的工廠是設定在93度)
基本上發生加熱不停的狀況可能如下
1.因為實際水溫已經到達跳脫標準,但是大熱控感溫管有洩漏造成膨脹箱頂不開開關,會發生這種狀況
2.開關因為過電流而黏死(基本上你有聽到搭搭的聲音開關就是沒有黏死了)

网友:
電路版上會不會有RELAY~
然後RELAY黏住了

网友:
RELAY黏住+1

楼主:
我再將主板拆下來量量看.有誰能教我RELAY怎樣量才知好壞..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再將主板拆下來量量看.有誰能教我RELAY怎樣量才知好壞..謝謝

中間黑色和藍色的應該是relay
通常有5支腳,其中兩支是線圈,三支是 COM / NC / NO
其它常見的 4腳 6腳 8腳,就只是 COM / NC / NO 的多寡變化而已

無送電,量 COM / NC / NO 的導通/斷路的狀況
送電直驅relay,量 COM / NC / NO 是否有狀態變化,沒變的就是他壞了

看relay上的印刷,上google查,很快就有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間黑色和藍色的應該是relay
通常有5支腳,其中兩支是線圈,三支是 COM / NC / NO
其它常見的 4腳 6腳 8 ...

謝謝--windata

將四顆relay都拆下來,直送DC12V,四顆都會"答"一聲,量另兩腳都會導通.
但其中一顆藍色的,電錶停在0.08,電錶不會嗶嗶叫.
其他三顆量都是0,電錶會叫.

這一顆藍色的這樣正常嗎?需要換掉嗎?

网友:
藍色的外殼有腳位說明~~
線圈.....

通\斷....看是常閉或常開

繼電器就是透過線圈腳位通磁與否讓中間的接點切換,進而達到切斷\導通接點的目的
線圈腳不通電接點腳位就導通的是常閉,反之就是常開

只要沒有開\閉功能的就是壞掉.....

楼主:
慘了....上機測試就聞到燒焦味.然後就跳掉了..

再拆下relay來測試四顆都正常.
反覆檢查,線也沒接錯..
再上機依然聞到燒焦味.然後就跳掉了..
拆下主板來聞也沒哪顆有焦味..

沒轍了..

台南市是否有高手可幫忙...謝謝

楼主:
我將主板重新補焊,再用洗板水處理過-已不會有燒焦味了.
但持續加熱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

我將溫度調低到65度測試,溫度到達時-面板上的加熱燈會熄滅-
但主板上的LED2依然亮著-HEATER 950W 腳位 依然輸出AC110.
我試著拔掉ECO & SENSOR 兩條線,依舊持續加熱中..
SENSOR這條線應該是溫度偵測,拔掉後面板顯示102度,插上後就正常顯示60幾度.

LED2-RY4-HEATER 950W 是同一線路

請問高手們,再來應該如何往下查...謝謝

网友C:
這種玩具能搞成這樣?

為什麼會加熱? 因為 relay on

為什麼 relay on?因為 mcu 下指令導通了 或 relay 咬死了
(會量relay就能排除 relay 是否咬死)

mcu為什麼會下指令加熱?因為溫度不夠

為什麼溫度不夠? 溫度sensor 顯示不夠自然就要加熱

一般mcu  是不容易壞,所以relay 沒壞,mcu 沒壞那就是 溫度sensor 有問題

※事實上,我認為 relay壞了,因為 led 顯示的溫度有一直增加,表示 mcu 感測到溫度是一直正常在變化。

如果mcu 顯示的溫度一直固定,那就表示 感測的溫度有問題。

另一個可能性就是斷電覆電後,機器是不是會了衛生,強制加熱到100度一段時間,再回復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玩具能搞成這樣?

為什麼會加熱? 因為 relay on

我先將relay換起來試試..
但找不到黑色這顆.問網拍賣家也說沒有.
請問有誰知道台南市哪裡有,或網拍上哪有(連結),或有哪顆可替代.

网友D:
查下規格找同規格的

不然就問這家有沒有 12V 的,連結是5V的,尾數有 P 是高容量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7#detail

547.29 KB, 下載次數: 8

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下規格找同規格的

不然就問這家有沒有 12V 的,連結是5V的,尾數有 P 是高容量

不好意思,查不到黑色的那顆的規格.
也看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先將relay換起來試試..
但找不到黑色這顆.問網拍賣家也說沒有.
請問有誰知道台南市哪裡有,或網拍上哪有 ...

RELAY有要試換新品,可先把舊品外殼拆開看看裡面的狀況如何喔

网友E:
台南市民族路二段71號的南一電子應該有

网友:
這顆還真不好買~
上次我遇到這種 4腳的relay~
跑遍我家附近4家電子材枓行都沒有~
最後只好買常見的5腳relay 然後拉線接上~
露天我也找過了~都要一個星期以上的工作天數才能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台南市民族路二段71號的南一電子應該有

謝謝,,明天去南一找找...

楼主:
南一沒有,美和沒有,欣欣今天沒開..我看沒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慘了....上機測試就聞到燒焦味.然後就跳掉了..

再拆下relay來測試四顆都正常.

這公司不是在台南嗎?如果無法自行維修,還是打給客服吧!

网友:
https://shopee.tw/%E3%80%9014010 ... i.4004370.617962339

大概是這種 ,從digikey 就能找到,只要知道原本 relay 的腳位尺寸

楼主:
請公司來看了,說主板故障,更換約3500-4500.
10幾年的機器了,....

還是找不到黑色的這顆繼電器..
請問 HM808F-012-HSTP DC12V 16A 四腳-是否可代用..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公司來看了,說主板故障,更換約3500-4500.
10幾年的機器了,....

合不合用
1.腳位對不對
2.驅動電壓對不對
3.接點容量夠不夠,可大不可小
4.外觀尺寸
請問你的評估如何?

如果1和2不對的話,選可以用外接的方式,破壞掉舊的relay留下底腳,新舊relay合體!

网友:
10幾年機器,要不先把電容換一換?看起來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公司來看了,說主板故障,更換約3500-4500.
10幾年的機器了,....

如WINDATA大說的包裝規格一樣及可,如多一腳可剪掉
話說怎不先拆RELRY看看接點狀況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將主板重新補焊,再用洗板水處理過-已不會有燒焦味了.
但持續加熱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

建議檢查一下驅動繼電器的IC ( 您相片看不清楚,在黑色繼電器旁邊,通常是使用uln2003a的IC ),也許是它故障而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議檢查一下驅動繼電器的IC ( 您相片看不清楚,在黑色繼電器旁邊,通常是使用uln2003a的IC ),也許是它 ...

請問一下,
這個驅動IC,在加熱燈亮時,輸出11.8V給繼電器.
溫度到達時-加熱燈滅,輸出變成7.88V給繼電器-但持續加熱中.

這樣這顆IC正常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
這個驅動IC,在加熱燈亮時,輸出11.8V給繼電器.
溫度到達時-加熱燈滅,輸出變成7.88V給繼電器-但 ...

您的指面板上的加熱燈熄滅時,黑色繼電器旁的LED指示燈有熄滅嗎 ?
如果繼電器旁的LED指示燈沒熄滅,那您把 IC 換掉試試看吧~~
如果有熄滅,就有可能是繼電器接點黏住了,把繼電器換掉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的指面板上的加熱燈熄滅時,黑色繼電器旁的LED指示燈有熄滅嗎 ?
如果繼電器旁的LED指示燈沒熄滅,那您 ...

繼電器旁的LED指示燈沒熄滅-我買顆ic來試試..謝謝

楼主:
昨天12/24將繼電器前面的驅動IC-ULN2003這顆換掉....YAYAYAYAYAYA....成功了.功能正常了.一直觀察到睡覺前都OK.
今天12/25早上一看,慘...還在滾..看著我懶x也滾了.....

現在,溫度到達時-面板加熱燈熄滅-繼電器前面的LED也熄滅-但依然輸出AC110持續加熱.
看來是繼電器咬死.
一直找不到這顆黑色的繼電器.
先由淘x買一顆 HM808F 012-HSTP來試試.等貨到........待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12/24將繼電器前面的驅動IC-ULN2003這顆換掉....YAYAYAYAYAYA....成功了.功能正常了.一直觀察到睡覺前 ...

黑繼電器沒有請下來送電測試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繼電器沒有請下來送電測試嗎?

有阿測試過了.送12V導通,放掉就不導通..

网友:
看來機板上零件不多~
如果是我~
我會把能買得到的零件都換一下~
畢盡都用了十幾年了~

网友:
電路結構是這樣? (1)MCU > (2)ULN2003 > (3)黑relay

2換過了,3也請下來送12v量導通和不導通了

剩直接用三用量輸出的腳狀態是否正常
也可能是pull up/down的零件故障,導致後面的不對

如fireway說言,把被動零件換掉可能就ok了

啊,在13樓說的有點電阻,那可能是量測誤差,表面接觸不良

网友:
鑽研精神可佳

楼主:
將黑色繼電器更換為HM808F,試用2天目前都正常.
黑色繼電器拆下後測量已咬死,確定已故障.
所以,ULN2003 & 黑色繼電器 這兩樣故障.更換後已完工.

感謝各位高手協助...

网友(2019-01-24):
其實繼電器不一定要一模一樣裝在基板上,驅動電壓,接點容量,跳線焊一焊,接下來想辦法固定就好囉